[钟表] 2006年的卡西欧7100D电子表换电池

楼主(2022-03-22):
型号7100D,用了16年,点亮背光(EL的:electro-luminescent)时,屏幕变暗,明显是电池没电了,换下来是印尼产的松下,京东上10块钱2个也正好是印尼产的,不知道换上去的能不能再撑16年(说明书上是支持到2039年)。问题也不是没有:后面一颗螺丝滑丝了,塑料件老化,拧不紧了,该考虑换个新表了

网友A:
螺丝孔滑丝的话,试试把一点点的502,滴在孔里头,然后把螺丝放进去,等502凝固,然后拧出来,应该就不滑丝了,我在其他地方试过有效果,手表没试过,如果担心有风险别试,我不推荐

网友:
2006买的卡西欧991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滑丝的话,试试把一点点的502,滴在孔里头,然后把螺丝放进去,等502凝固,然后拧出来,应该就不滑丝 ...

502有点猛,怕粘得太死拧不出螺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丝孔滑丝的话,试试把一点点的502,滴在孔里头,然后把螺丝放进去,等502凝固,然后拧出来,应该就不滑丝 ...

扭进螺丝的时候要找准切入点,尽量按照原来的螺纹丝扣进入,就不太会滑丝,如果总是攻一个新丝出来,那些丝扣都会被切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进螺丝的时候要找准切入点,尽量按照原来的螺纹丝扣进入,就不太会滑丝,如果总是攻一个新丝出来,那些 ...

已经注意了,退了几圈再进去的,很轻的,到最后一拧,咔嚓,螺丝拿出来带出了一圈塑料胶条

楼主:
多谢,买一罐试试

网友C:
2025换一个能用好长时间,至少5/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5换一个能用好长时间,至少5/7年

原装的已经用了16年了,后面买的应该和原装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
一般密封圈也老化了

网友:
了呀可以啊,电池用了10年,我的那块大约就6年没电了

网友D:
可以可以,很不错啦能用16年!
我这个买的二手货,不知道能用多少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可以,很不错啦能用16年!
我这个买的二手货,不知道能用多少年?

你这是拿光动能的和人家比啊

网友E:
当年电子表的夜间照明采用EL背光或微型灯泡,现在我买的电子表是白色LED照明(电池是CR2025 3V),后来自己换成了绿色LED,便于电池用久之后还能点亮(绿色比白色的工作电压更低)。

楼主(2022-12-12):
引用 网友E:
当年电子表的夜间照明采用EL背光或微型灯泡,现在我买的电子表是白色LED照明(电池是CR2025 3V),后来自己 ...

白色不是更好看么?一个电池也就几块钱,换一个不划算啊

网友(2023-02-13):
引用 网友D:
可以可以,很不错啦能用16年!
我这个买的二手货,不知道能用多少年?

时隔近1年了,还是回复下。
这个是光动能电波机芯,机芯应该是MCS4,但是停产了吧,这个一般满电一般是1年,休眠状态是1.5年。其实日常带白天把表露出来接受日光一般正常使用10年左右。

网友F:
请楼主介绍一下表盘显示内容,最下面一排“3-22 29”中的“29”是什么意思?还有上面的三个眼,谢谢!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E:
当年电子表的夜间照明采用EL背光或微型灯泡,现在我买的电子表是白色LED照明(电池是CR2025 3V),后来自己 ...

我都卡西欧西欧里面发光是一个发光板  ()薄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楼主介绍一下表盘显示内容,最下面一排“3-22 29”中的“29”是什么意思?还有上面的三个眼,谢谢! ...

日期 秒
圆圈。也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