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计算器,电池有亮点

楼主(2022-03-22):
Casio100ms,大概是2008年左右的产品,一直没换过电池,闲来无事,看看有没有漏液。照片小于8m,为何上传失败?

多次尝试,上传图片始终失败。

直接透漏一下,7号GP电池,生产日期2008年7月,至今14年了,依然完好。

楼主:
怎么上传照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照片呀

编辑帖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照片呀

上传后,再双击框里图片,插入试试。

网友:
用手机能稍好一点,但分辨率过高了好像还是传不了的

网友:
系统画图缩小分辨率

网友:
拍照的时候在相机里面设置低一点的分辨率就好了。

网友:
这种卡西欧的计算器有太阳能电池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照片呀

要么分卷压缩,要么上传到网盘给一个链接和提取码。

网友:
这个很正常吧,碱性电池保质期本就有10年,过保了也不代表没电了,计算机这种耗电微安级别的只要电池还有一点点电都能工作,不常用的不带语音时间显示的普通计算机一节干电池用到计算机报废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传照片呀

用软件把图片缩小到长边像素1200就行了。有批处理的软件,光影魔术师,美图秀秀都行,还有些小的绿色软件要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