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欣博阅G10 E-ink墨水屏电纸书拆解

楼主(2022-03-22):
2012年999元从京东买的这国产垃圾,用了一个月发现被坑了,这机器有个通病,就是用一段时间后就无法启动,需要sd卡中装上系统镜像,重新安装系统,发现时已经超过7天了,我看网上哀嚎一片,后来充不了电,最近得闲把它拆了。

外观

SOC三星S3C2416XH-40,存储镁光jw301(即mt29c2g),dialog DA9030电池充电驱动

epson elink芯片D135211B2和三星H55S1222EFP

楼主:
东西主要分2部分,一部分是墨水屏和epson驱动,另一部分就是主控制板了,即 SOC为三星S3C2416XH-40,存储镁光jw301(即mt29c2g),dialog DA9030电池充电驱动。

去掉作废的锂电池,直接供上电3.7v没反应,这种东西想先找到串口,我再琢磨琢磨。

楼主:
对了,这家公司被骂的太多,又改名字叫博阅,买电纸书的谨慎选购,999元的教训,

网友A:
2416这个arm9处理器就是2410的变种,网上资源超级多而且是教程。
可以做个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6这个arm9处理器就是2410的变种,网上资源超级多而且是教程。
可以做个开发板 ...

这种BGA封装的芯片不好操刀,还在找资料等琢磨怎么修复,,,

网友:
产品这么大的毛病,还敢上市?

网友:
这机器很好修复的,我用的是G5,翻页速度比一般的快,而且轻薄,用着很喜欢,可惜淘不到合适的皮套了。
这机器电池不一定坏,直接跳过保护板冲下电一般都能恢复,我的这台就是
刷机网上有教程,固件可以去github上找,我记得看到过G10的

网友:
这种有缺陷的就得厂家召回机制

网友B:
以前玩过这款,之前的固件有问题,电池没电就完蛋。最后一版固件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过这款,之前的固件有问题,电池没电就完蛋。最后一版固件解决了这个问题。 ...

你的现在还能用吗?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现在还能用吗?哈哈

早卖了,现在用kpw3。
当时G10也是放的时间长了,不能开机,寄给厂家费了好大周折才修复,并刷到最后一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卖了,现在用kpw3。
当时G10也是放的时间长了,不能开机,寄给厂家费了好大周折才修复,并刷到最后一版 ...

哎 ,深圳的有些小厂真是做产品害死人,,

网友:
这价格足够买Kindle了,558只要499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16这个arm9处理器就是2410的变种,网上资源超级多而且是教程。
可以做个开发板 ...

性能并不好,所以也就只能简单的看书了,带不起别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