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既然木材外表都要油漆,那对于用什么树木来做家具感觉就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2022-03-22):
管你什么金丝楠木、黄花梨、黑檀木、巴花、奥坎、胡桃木,最后都要上一层厚厚的清漆或油漆,木材的原始气味也没有了,都是甲醛味,表面看起来也都是一样的光滑,你说花纹吧也可以人工仿造。何必花钱买那么贵的。

网友:
要的就是B格...

网友A:
这就和买车一样,不都一样跑,为啥买劳斯莱斯。我买了几个桌都是松木的,便宜,但是一碰就是坑。如果是硬木会好很多吧。但是几倍的价格还是算了。

网友:
你以为原木就没有甲醛了?至于你提到的那些名贵木材,一般都是打蜡或者木蜡油,能提升表面硬度,增加光泽,达到抛光的效果

网友:
名贵木材上的是油不是漆
名贵木材用旧了很容易翻新(打磨上油)
名贵木材可以用几百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和买车一样,不都一样跑,为啥买劳斯莱斯。我买了几个桌都是松木的,便宜,但是一碰就是坑。如 ...

你确定你买的是松木而不是杉木?松木又硬又沉,杉木很轻很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买的是松木而不是杉木?松木又硬又沉,杉木很轻很软。

松木手指甲一掐一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买的是松木而不是杉木?松木又硬又沉,杉木很轻很软。

松木沉个鸡儿...

网友:
油漆也有好坏,也有天然的。而且天然的硬木并不需要油漆,比如老家的方桌,没有油漆,天天擦反而更加光亮。

网友:
松木才几年成财?硬木要几十年,能一样吗?

网友:
就像家里的椅子,好木头的,50年代做的椅子,用了70年,到现在还结实得很,没有一点晃动。差木头就不可能用得那么久。

网友:
硬木长得慢都比较贵,像榆木这种。软木能用指甲压出痕迹。

网友:
这里貌似有个家具用途的界定问题,有些家具是用来收藏的古董,入手后就直接封存座等涨价了碰都不舍得碰,有些家具即有收藏价值又有使用性能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增值,有些家具不但为了使用同时还是为了展示身家,综上,经常会在短视频中看到家居中那些不伦不类的家具配置,而寻常人家就真的如你所说只求个环保、结实、与加装搭配就足矣了。

网友:
现在是手工贵,总成本占大半,你买那些差木头做家具,是浪费自己工钱。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骗子就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家具这种和汽车和衣服和吃食和房子都差不多,如果就是不差钱那就无所谓,全凭自己爱好,想花多钱买贵的或者想花少钱买便宜的都是看自己心情了。但这样的人估计不多,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就是普通工薪阶层了,或者实用,或者装X,或者用来作投资之类甚至其他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真的是有钱和没钱的想法不一样的。不单单是家具,买任何商品都一样,单从功能性上来说任何价格贵的产品都会有价格便宜的替代品。但是如果你那一天赚到的钱可以让你优雅的选择产品的时候,心态就变了。

网友:
高档好木材一般不用上漆,普通木头还是刷胶上漆才能用的久

网友:
油漆可以防潮,可以让木材用的更久,故宫的老物件,也是用油漆的,没必要纠结吧。

网友:
这不对。密度不同,结实程度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