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信 企业直播课 卡顿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03-22):
小孩学校上网课,用的微信企业直播,为什么用了好几个电脑都卡顿,用有线也卡顿 很厉害;
但是用手机就很流畅
相同的wifi,电脑也还能用的 比如 x270,16G内存,SSD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微信直播就是垃圾,带货还行,要是显示文字之类信息垃圾上天了。作为老师我直播的时候不能选择横屏直播,手机屏幕基本被浪费了。

网友B:
手机分辨率更低所以需要的带宽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直播就是垃圾,带货还行,要是显示文字之类信息垃圾上天了。作为老师我直播的时候不能选择横屏直播,手 ...

微信直播 是有回放可以看,这点相对好点;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啥电脑总是卡,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分辨率更低所以需要的带宽更低???

也有可能,但是电脑上不知道怎么才能改进,用腾讯课堂、腾讯会议都没问题的

网友C:
难道不是盯盯上课吗?这软件也扯淡,以前用没事,这次竟然看不到画面,没办法升级后可以,这是逼着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盯盯上课吗?这软件也扯淡,以前用没事,这次竟然看不到画面,没办法升级后可以,这是逼着升级 ...

有些学校要求不一样,有腾讯课堂,腾讯会议的,我小孩学校说用 微信企业直播,会自动生成回放视频

网友:
我家电脑也是这样,跟老师反映,老师说别人都没出现这种情况。自己想办法用手机解决吧。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D:
我的也是,手机不卡电脑卡的一逼,本来想着用微信PC版给孩子上网课,可这情况逼着你用手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手机不卡电脑卡的一逼,本来想着用微信PC版给孩子上网课,可这情况逼着你用手机 ...

电脑上用虚拟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脑上用虚拟机试试

多谢建议,不过不折腾了,后来买了个i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