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NPR48-3G能改可调电源充电器吗?

楼主(2022-03-22):
这个伊顿NPR48-3G能改可调电源充电器吗,咸鱼120一个,如果能改就买个玩玩,充电池。

网友:
这价格直接买个充电器不好吗

网友:
楼上说得对啊

网友:
不会改就买个有资料的其他电源。
不然买回来又要问怎么改,没人买过也没法给你说怎么改。

网友A:
网上有教程的,一般电源都贵,这种没有教程的100多也不算便宜,如果自己有技术,还是可以买来改的,只是改完之后,家里剩一大堆零件,本来预算只有300的,结果,最后搞到五百六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教程的,一般电源都贵,这种没有教程的100多也不算便宜,如果自己有技术,还是可以买来改的,只是改 ...

120应该能买到艾默生R48-2900吧。这个资料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应该能买到艾默生R48-2900吧。这个资料大把。

差不多,看这个尾插和2900 形状一样,电路应该差不多

网友:
你先看一下空载功率再考虑要不要改可调

网友(2022-10-21):
这个没有人改过,另外一款有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