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AV接口直接3.5mm音箱

楼主(2022-03-23):
之前在使用机顶盒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电视的喇叭来放音,或者是用电视的3.5mm接口接功放。这次由于有闲置的显示器。准备废物利用来接机顶盒看电影,可是显示器只有vga跟dvi。

用HDMI转VGA带音频可以使用。

可惜vga是模拟信号,高清效果不理想。
所以就直接用 hdmi转dvi高清。

看视频效果是没问题了,问题是没声音了。
于是试试用机顶盒的AV接口插音箱

发现有嗡嗡嗡的杂音,我之前用老机顶盒是可以这样使用的。于是拿出老机顶盒测试,确实声音是正常的。用万能表检查发现接口定义不一样。
翻出老机顶盒配送的AV线。

用万能表测出得出的结果。

得出这4段排序是=左声道=》右声道=》视频=》地线。
然后正常的音频线是
这样左声道对左声道,右声道对右声道,视频跟地线短接在一起做地线。所以老机顶盒声音正常。
然后我再测试新机顶盒。发现它的排序不一样。得出这4段排序是=视频=》左声道=》右声道=》地线。

这样视频信号输出到音频肯定有嗡嗡嗡的杂音。
遇到这种只能把音频线剪开。把视频跟右声道的线对换,再焊接回去。

问题成功解决。

其实在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用三节的音频线如接音响后,视频输出会被接地,正常视频信号输出会做75欧电阻匹配和交流隔离,通常被下地后并不会影响电路。因此是可以接音响的音频线只取声音信号,视频信号被下地无法取出。
问题这个只是理论上不影响,不知长时间使用会不会出现什么异常。只能用段时间试试看了。

网友A:
一般应急情况下我也是这样用,没啥问题,但普通三触点的3.5mm插头没有机顶盒专用AV线的四触点插头长。后来我多收集几根机顶盒AV线就好了。

网友:
机顶盒好像买来就没用过这个口

网友:
没这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应急情况下我也是这样用,没啥问题,但普通三触点的3.5mm插头没有机顶盒专用AV线的四触点插头长。后来 ...

确实会比较短一点,我这款盒子插的时候用力按紧点就能用了。

网友B:
可以接个便宜的USB声卡,我试过安卓机顶盒可以用的。

网友C:
好多运营商给的机顶盒,av与hdmi接口之间的距离太小,只能插一个,必须买个hdmi转vga带音频的才可以。完美解决显示器的信号与声音。

网友:
我都是盒子接显示器,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贵,买的网吧二手32寸400元,用5元包邮的HDMI转DVI线接上,再接个USB供电5元包邮的小喇叭,3.5音频线插AV口,爽得很。460元组套1080P高清智能电视
买的32寸电视一般才720P呢

网友:
2015年那会买的HDMI转VGA花了30多,

网友D:
中兴与华为两大系列AV线定义不一样,使用时不用剪开焊接,别管它的颜色,逐个插入音箱试试,没电流声那两个就是音频输出。

网友E:
我都是盒子接显示器,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蓝牙发射音频。蓝牙音箱接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盒子接显示器,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蓝牙发射音频。蓝牙音箱接收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两个机顶盒还有一个移动硬盘

网友:
这种一分三的3.5插头,长度有15MM的,有18MM的。我的机顶盒是18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兴与华为两大系列AV线定义不一样,使用时不用剪开焊接,别管它的颜色,逐个插入音箱试试,没电流声那两个 ...

没这么复杂,直接插音箱 的3.5插头进盒子av口,中兴华为毛百合都试过,屡试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个便宜的USB声卡,我试过安卓机顶盒可以用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也方便。

网友G:
买个莲花转音频的转接头就行,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莲花转音频的转接头就行,不用拆

这一般人手头都没这转换头,我昨天也在老马家找到这个头,运费比转换头贵,顺手多买几个备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好多运营商给的机顶盒,av与hdmi接口之间的距离太小,只能插一个,必须买个hdmi转vga带音频的才可以。完美 ...

只有创维的e900系列是这样,有干涉。其他的都能同时插HDMI和AV3.5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创维的e900系列是这样,有干涉。其他的都能同时插HDMI和AV3.5插头

我手头也有台e900V22c,确实两个接口真是紧紧相依,故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