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换风枪线换出问题了

楼主(2022-03-23):
早就想把热风枪的线换成软线了,一到冬天就硬的像棍子一样,而且还是是直接连的,不能拔掉,想加一个航空插头,不用时可以拔掉,我用风枪的次数非常少,到现在还不怎么会吹芯片,一般都是吹螺丝,当螺丝锈蚀很严重,无法用螺丝刀取出时,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取出的,我是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很好取出了,接着说换线的事,换线时犯了个低级错误,把钱接错了,换线前没拍照,换线后也没法对一下,真是太愚蠢了,有两根线接反了,一根是220的线,和+24v风扇线接反了,目前查到烧了三个三极管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当然风扇也挂了,三极管都有型号,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贴片稳压二极管不知道是几v的,上面也没型号,根据线路画了个图,也不敢确定是几v的,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很少发帖子,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清楚,e级接的二极管重新编辑了一下图片这个二极管坏了,连着1am的e级

网友A:
稳压管是给风扇稳压的,你换个12V试试,毕竟上面可调,调到风扇转速合适即可。

要是低速太高,就换成6V试试,只要调速范围够就行了。

网友B:
这不是个好习惯,楼主是将7和8插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个好习惯,楼主是将7和8插反了吗?

是第二脚和第四脚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是给风扇稳压的,你换个12V试试,毕竟上面可调,调到风扇转速合适即可。

要是低速太高,就换成6V试 ...

今天碰碰运气吧

网友:
世上没有后悔药,重新买个新的热风枪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C:
我的是8.2V,你接可调电源给马达,看看平时最小风力的电压就行。

网友D:
我去  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  我都测出来了  首先是431坏了、tip122坏了,另外是1AM坏了,1am就是MMBT3904   你找一个耐压30V左右的npn就行了  我用的619可以代替。又看了一遍,你是问那个二极管是啥的是吧,是一个稳压管,你从小的比如5.1V的测一下试试,我的这个方案直接上了一个431了,没有这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E:
还能启动吗 这个主控不知道坏了没有 坏了就不好搞了。看那个三极管丝印好像还能看到 对着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2V,你接可调电源给马达,看看平时最小风力的电压就行。

我没有tip122,用了个tip42c,我用12.8v和6.8v的稳压管试,12.8v稳压管风扇电压是18v左右,电压不可调,6.8v稳压管的输出是12v左右,没几秒钟就击穿了。查了一下tip122是npn管,tip42c是pnp管,不能代换,还得找tip122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  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  我都测出来了  首先是431坏了、tip122坏了,另外是1AM坏了,1am就是MMBT3904    ...

我有1am但是没有tip122,我找了个tip42c换上了,查了一下,tip122是npn达林顿管,tip42c是pnp的管子,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能启动吗 这个主控不知道坏了没有 坏了就不好搞了。看那个三极管丝印好像还能看到 对着换呗。  ...

能启动,就是风扇电路坏了

网友:
看描述,感觉这个板子已经没有价值了,买个拆机板装上吧,省心省力。

网友F:
正好手里有一个这样到底风枪手柄,然后买了2000w的调温板控制发热芯,买了调压板控制风扇,买了测温模块接了风枪里的测温线。然后,全手动风枪diy了,感觉就是测得温度显示有虚高。
建议楼主买个调压板跳过主板电路去控制风扇。

网友:
这个论坛好像有拆机贴 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手里有一个这样到底风枪手柄,然后买了2000w的调温板控制发热芯,买了调压板控制风扇,买了测温模块接 ...

厉害,我这个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手不贱,就不会出问题,我也是前几天手贱,把太阳能热水器保温桶抽瘪了,损失了600多,花钱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