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投坚果X3的DMD芯片是什么型号,可否有别型号替换的DMD?

楼主(2022-03-23):
用了两年的坚果X3出现了白点,当初也是冲着4k去的,感觉散热不是很理想,陆续出现白点。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可否有别型号替换的DMD?

网友A:
DMD就明基一家在做,你怎么代换。

网友B:
用过坚果G1   可以拆开看下型号在买。。。0.47dm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MD就明基一家在做,你怎么代换。

不是TI吗,怎么串台明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TI吗,怎么串台明基了?

得益的专利,貌似生产商只有明基,得益自己没怎么生产了吧。

网友D:
1910-50bbm 好像要一千多,关键这是个1080物理分辨率的芯片吧

网友E:
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贪便宜买国内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益的专利,貌似生产商只有明基,得益自己没怎么生产了吧。

DLP的所有核心技术和核心专利都掌握在TI手中,过去还有3LCD、LCOS和DLP三种技术路径之争,现在已经是DLP一统天下,主流家用投影仪基本都是DLP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10-50bbm 好像要一千多,关键这是个1080物理分辨率的芯片吧

X3用的是0.47的DMD ,查了下1910-50bbm是激光4k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坚果G1   可以拆开看下型号在买。。。0.47dmd?

对0.47的,芯片上会印型号的话那就放心大胆的拆了 怕厂商打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D就明基一家在做,你怎么代换。

小白一枚,不知道能否同规格替代,本身抖4k 怕太贵 用0.47的1080替换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我从来不贪便宜买国内品牌

不贪便宜在当时条件下价格至少是翻番的而且是灯泡机,其实就是坚果设计制作水平稍弱,别的国产品牌还是可以选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X3用的是0.47的DMD ,查了下1910-50bbm是激光4k用的

应该是这个型号,其他0.47规格好像无法代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型号,其他0.47规格好像无法代换的

dlp470tpafqn好像可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lp470tpafqn好像可以,是一样的

TB上看了下 真的不便宜,顶半个全新机了。能给到型号是帮大忙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看了下 真的不便宜,顶半个全新机了。能给到型号是帮大忙了 感谢

原装型号应该是1910-50BBM,你要真想换首先拆出来确认一下型号,我看拆机芯片价格也得800左右,还不能保证能用多久,就算新的也只用了两年,可能机器散热有缺陷的。建议你好好考虑一下,万一折腾一顿还搞不好或者用不住,还不如现在到咸鱼出掉机器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