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烧水壶90多度就沸腾了

楼主(2022-03-23):
雅蜜欧茶水壶,很多年了,还是优惠购里推荐买的。换过水泵、耦合器,线换了很多回。最近烧水90多度就沸腾了,开始茶水机设置就是到100度,设置其它温度好多步骤,还不能保存。有感情了,也不想扔。怀疑传感器坏了,一搜果然有,原以为是热电偶一看是热敏电阻。
下单收货不提。
回来一测电阻在120-130k之间,原烧水壶的拆下91k多。
换上以后正常了。
这个热敏电阻很容易坏啊,好多加热的小家电都用热敏电阻,出问题一般就是这个,换了就好。

楼主:
PDD 3块钱包邮
这个是显示温度比实际温度低,所以断电控制滞后。
换过以后正常了。

网友A:
不会修的来回请人加浪费时间,如果知道这个有问题的话绝对肯多花50买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的来回请人加浪费时间,如果知道这个有问题的话绝对肯多花50买个好点的 ...

这是热敏电阻的天性,没办法的。

网友:
90多度就沸腾了,楼主那里是高原吗?

网友B:
90多度沸腾跟温度传感有关?怎么感觉怪怪的,标准气压下正常不是水100度沸腾吗,90多度沸腾不是气压低了?

网友:
用久了敏感度增加?

网友C:
告诉我,如何操作才能90度就能把水烧开?把锅头扛上8848米山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多度沸腾跟温度传感有关?怎么感觉怪怪的,标准气压下正常不是水100度沸腾吗,90多度沸腾不是气压低了?{ ...

不能再同意了

网友:
楼主住在大气压超标的地方?

网友D:
温感我可以理解有问题,楼主是高原地区?90度就能沸腾

网友:
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如果在原来的温敏电阻上再串个20K的电阻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如何操作才能90度就能把水烧开?把锅头扛上8848米山顶上? ...

珠峰上面60多度就开啦。

网友E:
90度就沸腾?管它多少度,只要水能烧开沸腾就得了,就怕没沸腾就断电。。。

网友:
家用冷热饮水机里面的温度传感器K301都是88度的,也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感我可以理解有问题,楼主是高原地区?90度就能沸腾

90度是假的度数,因为温感阻值漂了,主板以为只有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告诉我,如何操作才能90度就能把水烧开?把锅头扛上8848米山顶上? ...

传感器感知的温度比实际温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度就沸腾?管它多少度,只要水能烧开沸腾就得了,就怕没沸腾就断电。。。  ...

温度不到不停机,水一直沸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感器感知的温度比实际温度低。

道理我懂,,问题是90度水沸腾,不是90度就跳电不加热,这是2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多度沸腾跟温度传感有关?怎么感觉怪怪的,标准气压下正常不是水100度沸腾吗,90多度沸腾不是气压低了?{ ...

是传感器坏了,温度显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