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思65w充电宝c20电容旁的一个角焊锡多了连到别的地方导致芯片烧掉

楼主(2022-03-23):
从某宝上淘了几个倍思65w的充电宝。

整了五个,三个黑色,两个白色,两个白色没有问题,三个黑色我发现都在画红圈的这个位置坏了,三个黑色都是那个c20电容旁边的一个角焊锡多了连到别的地方,导致那个芯片烧掉了。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充电宝,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充上电,打算用电池直接连接暴力风扇,现在考虑怎么给这个电池充电,或者可以有大佬知道这个电池能不能直接上12v的充电器,就是图片这种

网友A:
高压电芯3.85v的三串,带保护板,三串充电电压13.2v,建议使用锂电池专用cc-cv模式的充电器,这种非专用的,给没电的电池充电的时候容易烧毁充电器,充电时间=10000mah÷充电器电流

网友B:
连锡应该是正常的,不然的话出厂测试都过不了,除非你这个是工厂的废品

网友:
对不起啊,我眼里倍思这个牌子约等于神火电池,约等于垃圾代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锡应该是正常的,不然的话出厂测试都过不了,除非你这个是工厂的废品

就是工厂废品,直接当坏的买的,3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电芯3.85v的三串,带保护板,三串充电电压13.2v,建议使用锂电池专用cc-cv模式的充电器,这种非专用的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C:
买这么多,试试修一下,修好稳赚。看上去电池似乎没有独立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么多,试试修一下,修好稳赚。看上去电池似乎没有独立保护板。

电池还没看,买了几块3s的保护板,然后让他直接放电,不经过手机充电器,直接用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工厂废品,直接当坏的买的,30一个

有链接吗?想买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链接吗?想买几个玩玩

现在已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