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测试锯齿开孔和飞机开孔,有图有真相

楼主(2022-03-23):
最近在桑拿板吊顶,需要开孔器装筒灯。

开始买了个锯齿开孔,筒灯要求开孔7-8cm,锯齿开孔最大64mm,又买了个飞机开孔器。

昨天晚上用飞机开孔器开了两个孔,还能用,就是动静有点大,旋转重量大危险。
开孔边缘有点粗糙,毛边多点。

今天又试了一下锯齿开孔,好用多了,动静小,旋转重量小也安全,边缘也平滑些。
孔的大小装筒灯刚好能用。还剩两个筒灯要装,就用锯齿开孔器了。

结论如果开孔小于64mm还是锯齿开孔器好用。
飞机开孔使用要小心,重量大转起来打到东西不好玩。
当然便宜,最大开孔可以到120mm。不过开孔还可以用其它方法,修边机大小孔都可以就是麻烦点。

网友:
电线也不套个管???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飞机开孔,如果不配平的话会晃荡吧

网友:
这是护套线

网友:
以前都是飞机开的,锯齿的话需要开孔器质量好,不然开几个孔就不快了

网友:
第一次使用飞机开孔是装那种暗锁,电钻打的是带扭力调节的电批档,结果就是卡掉了,然后电钻哗哗的响,吓这一跳

网友:
用飞机钻那得手钻两手抓得紧紧的

网友:
不嫌麻烦不图快的话,还是修边机开的孔最光滑最整齐,就是需要先开个中心孔定位,略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