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个车机导航尾线定义

楼主(2022-03-23):
福特全新翼虎
型号76135h11c8  飞歌代工
求个尾线电源和喇叭定义图。
这里大神多。感谢

网友:
一般红黑粗线正负极,加个橙色的ACC,喇叭线是主色上加条黑线(负极),跟同色上下的线组成一个喇叭接线,有四组对应四个车门。现在车机都没动静了么,论坛都很少上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飞歌的开拓者4,下面的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