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求问电饭煲里这个黑色的电子元件名称

楼主(2022-03-23):
新手求问这个灰色电子元件叫什么?这个锅能开机但是点击烧水啥的没反应
wechat_upload1648008168623a9be879fa0
wechat_upload1648008210623a9c12c8cda
wechat_upload1648008244623a9c3458835
wechat_upload1648008319623a9c7fd7669
wechat_upload1648008348623a9c9c46c8b

网友:
是个电感。首先测一下加热管是否导通,正常的话应该有几十欧的电阻,如果开路就是坏了。然后检查开机按钮是否坏了,如果没坏,再测量加热管输入端,在通电的状态下220的交 流电应该过来,如果没有,就要检查主板上的上的那个大开关管(还是可控硅?)及其控制电路了。仅供参考!

网友:
是电感啊

网友:
那就是个电感,不加热跟那个没关系,应该查其它地方,按加热没反应,按键有没有坏掉?有数字万用表的话,按了加热之后,量一下加热管两端,看看有没有220V的电过来?

网友:
工字电感,用万用表测直接导通,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
按键坏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旁边写着L1,是电感无疑

网友:
看样子是电感,印着L1,更肯定是电感了!

网友A:
电感是肯定的

网友B:
L1,不是电感,又能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肯定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不是电感,又能是啥呢?

感谢回复

网友(2022-05-14):
写了L1,是电感

网友:
能开机什么电源部分没问题,不能加热看看功率管、控制电路或加热丝

网友:
原来是电感啊,学习了

网友:
很明显是电感,有磁芯的

网友:
标着是电感,看着更像是电感,这玩意儿一般没有物理损坏不会坏

网友:
这个是电感,到底有什么用就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