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在家用笔记本装个U-NAS玩玩,不知道这系统怎么样,试试

楼主(2022-03-23):
自己 读大学买的笔记本~!联想Y430P。就用它来装个NAS吧。先做启动U盘

然后把笔记本原来的光驱拆下来,买一个光驱转硬盘的架子,装硬盘!搞定!

开机进BIOS设置U盘启动,无脑下一步!就安装成功了!中间省略一万字。。。。。。

登录账号:admin  密码:password

套件中心的东西还挺多的,基本上要用的都有。

控制中心

感觉还可以~用用看,先装个Transmission。

下载一点点电影看看~

网友A:
勇士!
简单测试过UNAS,最后没有敢上,因为路由上一直有访问外网的数据包(确定关闭了更新)。
之前用truenas,现在主力用truenas scale,更换了linux内核之后跑docker更方便了

网友:
直接一个debian搞定,其他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士!
简单测试过UNAS,最后没有敢上,因为路由上一直有访问外网的数据包(确定关闭了更新)。
之前用true ...

U-NAS你觉得他为什么免费?人家做出来这个系统,也是要吃饭的。免费也是有代价的,肯定要在你这里弄点什么回去啊,我这个硬盘全是新的,里面什么 都 没有,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U-NAS你觉得他为什么免费?人家做出来这个系统,也是要吃饭的。免费也是有代价的,肯定要在你这里弄点什 ...

truenas scale 也是免费的

网友:
unas还行,用了几年了,挂pt

网友B:
U-NAS:
进U-NAS安装完SSH以后使用putty连接SSH:
账号:root
密码:yutech

安装微力同步:
sudo apt-get install curl
curl http://www.verysync.com/shell/ve ... ler/go-installer.sh > go-installer.sh
chmod +x go-installer.sh
bash go-installer.sh

vi /etc/systemd/system/verysync.service
把8886改成需要的端口号
ESC,+ : + wq!

安装图形界面:
sudo apt-get update
apt-get install -y xorg
apt-get install -y gnome-core

安装VNC远程:
sudo apt-get install -y xrdp vnc4server

安装中文字体:
apt-get install -y ttf-wqy-zenhei

windows系统 远程桌面连接 登陆U-NAS管理
使用说明
输入 U-NAS 的IP地址
确定后进入进入 远程桌面 链接
Session选择Xvnc
username输入root
password输入root密码(U-NAS默认密码)
确定后即进入管理桌面界面

防止锁屏:
nano /etc/pam.d/gdm-autologin
auth requied pam_succeed_if.so user != root quiet success修改为#auth requied pam_succeed_if.so user != root quiet success
Ctrl + O 保存 Ctrl + X 退出

nano /etc/pam.d/gdm-password
auth requied pam_succeed_if.so user != root quiet success修改为#auth requied pam_succeed_if.so user != root quiet success
Ctrl + O 保存 Ctrl + X 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AS:
进U-NAS安装完SSH以后使用putty连接SSH:
账号:root

哇~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AS:
进U-NAS安装完SSH以后使用putty连接SSH:
账号:root

能不能请教一下,App管理器里面的 “虚拟机”点击安装后弹出一个白板,立马闪退,不能安装是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这个一个不能装,又试了其他,基本上有一半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