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M3886*6功放一个声道生病了,会有破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23):
这台功放用了5年了,近段时间发现一个声道总是经常伴有破音出现,也不是一直都有,就是在一些特别频段的声音中会伴随着破音现象,就是那种类似沙哑,音圈擦边的现象。另外一个声道是好的。每个声道用了3枚LM3886 独立两块功放板。
请教下维修达人,我该重点检查更换哪个零部件呢?谢谢大家!

网友:
您可以尝试更换一下功放设备,或者功放里面的元器件

网友:
把左右音箱对换下看看,十有八九喇叭纸盆破了或者音圈擦边了。

网友:
把功放块坏的那边与好的那边对换一下来判断是否是功放的问题,同理也可把低通高通滤波相关原件采用对换法来排除不良元件

网友:
温总说得对

网友:
楼上的对,大概率箱子喇叭的问题

网友:
一个声道三片,很够力哦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那个水泥电阻,看看是不是某一个芯片性能不好

网友:
未必是3886坏,可能是耦合电容不行了。

网友:
喇叭坏了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各位达人,喇叭是新换的。左右声道喇叭也替换过,音箱没问题,的确是这个声道功放输出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2片3886作BTL输出?左右对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这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3并发热量很大的了

4766双并发热量都不小

楼主:
问题找到了。把板子上所有输入输出端螺拧拧紧竟然就好了

网友:
红色的电容看起来很帅!

网友:
一片就够听了,六偏左右邻居该来蹭歌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