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爱坏的电动,这牌子感觉除了电芯不坏,其他都容易坏

楼主(2022-03-23):
这牌子电动感觉除了电芯不坏,其他都容易坏。以前用有刷的碳刷损坏快,还有开关容易坏。现在换无刷了电机容易卡死。转子个定子摩擦在一起转不起来,壳子也没破损,固定也没问题。就是弄不好

楼主:
修的气急,摔了下,然后给他摔好了,还有一点摩擦但是能用了…

网友A:
这个容易修,给转子外边用记号笔涂上颜色,然后装配好开机转,再拆开观察定子里边磨上的颜色,然后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给轴承或定子相关的支撑部位贴些胶布来解决了。

网友B:
博世的?这品质也行,结构强度不够,轴承固定变形了。

网友:
马来西亚制造

网友:
应该是轴承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修,给转子外边用记号笔涂上颜色,然后装配好开机转,再拆开观察定子里边磨上的颜色,然后就可以有 ...

基本是这样弄的,暂时能用了,估计用几天就不行了,懒得整它了

网友C:
开始以为东成,看了几张认出来是博世。我比较相信国产,博世这种印象不好,虽然我买了一个220V的。

网友D:
是不是进金属屑了?我自己用的有刷、无刷的好几年都没问题,可能用的不多。

网友E:
博世算可以的了,估计是你用得狠了吧,我手上几个博世都很耐操,还没遇到过坏了的,难道现在品控放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算可以的了,估计是你用得狠了吧,我手上几个博世都很耐操,还没遇到过坏了的,难道现在品控放松了 {:0 ...

个人用确实耐用,这是公用。每天天基本用4个小时以上。不过现在好多型号电芯换国产了。还是以前电芯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进金属屑了?我自己用的有刷、无刷的好几年都没问题,可能用的不多。 ...

这个使用率高,每天基本4小时左右。基本2年换一批。个人觉得它的电芯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以为东成,看了几张认出来是博世。我比较相信国产,博世这种印象不好,虽然我买了一个220V的。 ...

除了贵,电芯好点,其他我感觉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这品质也行,结构强度不够,轴承固定变形了。

最怕摔…又是公用的损坏率特高

网友F:
这种非一体的无刷电机有缺陷,容易扫膛磨损,破坏动平衡,还容易把主控烧了!

网友:
老铁,这是轴承不行了,建议全部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非一体的无刷电机有缺陷,容易扫膛磨损,破坏动平衡,还容易把主控烧了! ...

对,尤其使用不小心再摔两下

网友:
今天拆别人送我的博世里面一点黄油都没了还能干
换向器磨损严重

网友:
工具保养要跟的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