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重新改造折腾 STK401-060厚膜功放添加前级和51单片机红外遥控切换

楼主(2022-03-23):
重新改造折腾 STK401-060功放用的双ac18v供电,推动4欧喇叭。之前是AC22V变压器

添加前级和51单片机红外遥控切换---输入信号直通后级功放或前级运放。

两种切换之后感觉声音不一致 有大有小。技术渣渣,还要改改。哈哈

上图

楼主:
占楼备用修改用

网友A:
要用信号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信号继电器。

用的就是小信号 继电器

网友B:
楼主功放DIY得不错,电位器换一个好一点的可能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放DIY得不错,电位器换一个好一点的可能效果会更好。

用的就是ALPS    应该还算不错了。   感觉蓝色那个大个密封电位器没必要太贵要5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