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均衡谈谈我的看法,入坑33140电池一年感受

楼主(2022-03-23):
   21年4月入坑了磷酸铁锂电池使用近一年,暑假放了2个月竟然没有逃一点电,比铅酸好多了。铅酸基本放一个月就没有电了。去年制作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5485-1-1.html
很多人问我磷酸铁锂需要均衡吗?铁锂均衡非常麻烦,因为放电电平基本是一条水平线。
铁锂最好1并16串48V或者1并20串60V........,电池组尽量不要并联,据说网上卖的分容的电池都是假的,总而影响整组电池的容量。
电池盒能放下多大容量要算好,然后再去找电池。
电压如果买来有高又低,最好的办法就是每节单独,充满到3.65v,平常如果要做电池保养也是这样子操作。如果全部放空再组装,整组电池一节充满其他15节还没到饱和电压,那会影响整个电池组的最高电压。
(不知道每节全部放空,再串联不知道会怎么样,我没有实践过,有操作过的可以留言。)
国轩33140电池涨价的好快,去年20年4月一节才18,现在都要卖28了。
今天特地去搜索了下TB真有卖单节均衡充电器。
(6锂电池单体均衡平衡充电器3.65V4.2V电压电流可调 钛锂铁锂三元【包邮】1fu質8$BEog2TjshEE$://,打開/)
复制上段文字到TB打开,去了解下这种充电器。所以我的思路还是对的。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的?做一个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B:
上2周入手了20多节宁德时代的这种14ah的圆柱电池,准备组一个60v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2周入手了20多节宁德时代的这种14ah的圆柱电池,准备组一个60v电池组。 ...

我也看了这款电池好久了,还有宁德23ah34200,就是尺寸不太合适。这次买了辉鹏的20AH,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也这用这个电池

网友C:
某压低也是这么宣传的。。。
实际是这玩意漏电电压几乎不变。。。根本测不出还剩多少容量。。。

自放电不一致容量不一致都是坑。。。安培级别大电流均衡对于停放半年以上有一点点效果,要连续充电一个星期。但大多数还是要返厂拆开的。。。

有些事情观察不到变化才是最麻烦的,因为没法统计。
按理说私家车用充电的就是小型车代步,电驱动或者其他混动技术可能会普及,充电私家车我反正不看好。

网友D:
我用的32650的螺丝头的,2并4串一组,分开组了4组再串连,每组单独一块12V的保护板,用了2年了还挺正常的,每测具体容量,但是感觉没下降太多。单独用1串的话我怕电流过大电池吃不消

网友E:
带均衡太重要了,竟然说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到正品的?做一个应急启动电源

做应急这个不行内阻太大,考虑A12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压低也是这么宣传的。。。
实际是这玩意漏电电压几乎不变。。。根本测不出还剩多少容量。。。

磷酸铁锂就是这个特性要实际跑才知道还剩多少电,放电电平非常平。温度也敏感,天气转暖明显动力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32650的螺丝头的,2并4串一组,分开组了4组再串连,每组单独一块12V的保护板,用了2年了还挺正常的, ...

你是沃玛特32650吗?看网上评论需要运气,很多不好的。所以要看电池空间,再去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均衡太重要了,竟然说不重要!

均衡重要,我说的均衡是我们手工去做,保护板均衡作用不大,而且非常费电。像我用极空保护板,均衡都是关闭的,没什么用处。磷酸铁锂建议大家还是买黑羽这些便宜的保护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压低也是这么宣传的。。。
实际是这玩意漏电电压几乎不变。。。根本测不出还剩多少容量。。。

3.3V确实看不出,但充满放一个月还有3.6的话就是好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均衡重要,我说的均衡是我们手工去做,保护板均衡作用不大,而且非常费电。像我用极空保护板,均衡都是关 ...

牛B的电池可以不要均衡,牛B的均衡可以用一串坏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2周入手了20多节宁德时代的这种14ah的圆柱电池,准备组一个60v电池组。 ...

宁德时代这种电池极性不是铝的吗?怎么焊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B的电池可以不要均衡,牛B的均衡可以用一串坏电池

主要还是看电芯质量,哪怕均衡再好,一个电芯坏了,整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宁德时代这种电池极性不是铝的吗?怎么焊接呢

可以让他们转镍,转镍后焊接方便多了。不知道铝锡焊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宁德时代这种电池极性不是铝的吗?怎么焊接呢

只能用大功率点焊机或者激光来转镍,锡焊没有办法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B的电池可以不要均衡,牛B的均衡可以用一串坏电池

不可能的,均衡其实普通情况超过1A就没啥大实用价值了。。。
除非电池自放电特性已经一塌糊涂了。。。

网友:
可以做电动车电瓶吗,,充电平衡板如何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