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今天换摩托车气门油封

楼主(2022-03-23):
前两天发帖活塞顶部油渍,多位好心赐教,甚是感谢!昨天中午买来,今天中午两个半小时(11:30一12:00)休息拆下,发现进气门油湿严重,排气门杆圆盘处砖红色。暂停中,等17点下班再装新气门吧。
还有请多多指导为谢!!

楼主:
摩配城真好买配件及工具,气门工具10元,油封15元。

网友A:
牛屁,我的破驴有毛病都不会整也不敢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屁,我的破驴有毛病都不会整也不敢整...

自己摸索就可以的,谁都会的。
但没想到气门油封小如黄豆,我以为有大拇指大小,长见识了。

网友B:
气门要洗洗,另外定时要磨的,不然密封没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门要洗洗,另外定时要磨的,不然密封没保证。

谢谢,下班再清诜,气门不会研磨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屁,我的破驴有毛病都不会整也不敢整...

我一个同学,高中那时,暑假自己一个人把他家里的一辆摩托完全分解,又完完整整的装回。。。他说的,新车拆过了,有个直观印象,以后旧车哪里坏了、磨损变形。。。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气门座磨磨吧,以前经常接触这个,现在少了

网友:
这是链条机,用时规链条的;我以前打工的台资厂,男装CG-125只作顶杆机.
女装GY-6才有时规链条.

楼主:
与同事打声招呼跑了接着整。

楼主:
随时用纸塞防异物掉进,不然要后悔八辈子。
箭头所指孔属前任车主留下隐患,内丝已滑得攻丝。

楼主:
多年前用10元收来的飞机钻改的台钻用上了,6扩8丝,攻丝完成,攻好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个同学,高中那时,暑假自己一个人把他家里的一辆摩托完全分解,又完完整整的装回。。。他说的,新车 ...

我X,没被打断腿么,通常拆完再装回去总是会多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配城真好买配件及工具,气门工具10元,油封15元。

数码之家人才多啊 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网友:
如果是比较旧的车了,估计会有的漏气,应该顺便磨一下气门

楼主:
基本组装完成,没找到O型圈,暂时用圆胶垫用着吧。

网友D:
密封垫不换一下,会漏油

楼主:
没装排气管,试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密封垫不换一下,会漏油

密封垫是上次买新的,这次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