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网上买的学习型户户通遥控器,学习不成功

楼主(2022-03-23):
老家户户通遥控器坏了,网上买了个学习型户户通遥控器,到手发现机顶盒可以遥控,电视部分学习貌似成功,按照说明,每个步骤与说明一致,灯的变化也与说明一致,但是不能遥控,不知什么原因,跟商家联系,商家不承认,没办法,反正也不贵,就当普通遥控器用,拆开看看。
外观

学习说明

拆开遥控器,里面电路,有个芯片,打磨了,估计是AD009系列,网上查了一下,AD009系列有好多种,不知是01、03还是06

学习貌似成功,但是不能遥控,不知什么原因?

谢谢观看!

网友A:
加一个电容,后期换电池的时候也不会失去记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电容,后期换电池的时候也不会失去记忆了

现在不是会不会失去记忆,而是学习不成功,不能遥控,步骤与说明一样

网友B:
试试学习的时候按久一点,是不是学习的码不完整

网友:
应该学习的还有一个24C08存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学习的时候按久一点,是不是学习的码不完整

按久没用啊,过一会就学习完了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遥控器,学习不成功,大多是操作有误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这种遥控器,学习不成功,大多是操作有误所致。

操作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