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车用的12V备用电源,车熄火火之后给冰箱供电

楼主(2022-03-23):
主要是给车载冰箱供电,车熄火火之后给冰箱供电。车启动时充电。自己懒得一点一点的弄了,有没有一些半成品的模块自己组装一下就行的。用料好点安全性高的。不要把车点着了

网友A:
我有个4串的铁锂电池组应该是满足你的使用。铁锂电比较安全,车内也不会低温导致容量比较低,合适。
4串12V50AH的铁锂电电池组。
青岛自提。

网友B:
铁锂安全,但低温时衰减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4串的铁锂电池组应该是满足你的使用。铁锂电比较安全,车内也不会低温导致容量比较低,合适。
4串12V ...

谢谢,太远了

网友:
这个需要知道车载冰箱的工作大小,以匹配电池容量的大小,不过一般情况下(冰箱功率60W,工作电流至少5A),电池的续航时间可能是一个瓶颈。如果你使用和启动电瓶(12V/60Ah)容量相同的电池,续航时间才可以达到10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锂安全,但低温时衰减厉害

锂电池都这德行,哪怕铅酸低温的时候也有衰竭,现在一般的电动汽车电池都有加热模组了,自己搞的话也可以加个加热条,我去年就想搞,结果拖到天气热了都没抽出时间

网友D:
车熄火火之后给冰箱供电。方法有二种,一是采用36AH12V的电瓶,重量和体积都合适。二是采用超级法拉电容4个串联。

网友:
1、看你冰箱功耗来确定电池容量大小、2、安全还得是磷酸铁锂电池、3、如果车经常停户外能晒到太阳、建议车顶满铺太阳能电池板、阳光强还是有2、300瓦发电量的、太阳能板加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熄火火之后给冰箱供电。方法有二种,一是采用36AH12V的电瓶,重量和体积都合适。二是采用超级法拉电容4个 ...

法拉电容只是放电电流牛B,同体积下能量密度并不高

网友:
普通冰箱的话,压缩机需要正弦波逆变器才能转

网友:
如果是短期的话建议用冰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都这德行,哪怕铅酸低温的时候也有衰竭,现在一般的电动汽车电池都有加热模组了,自己搞的话也可以 ...

加热条,用自身的电给自己加热,然后电池自己变热,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网友:
铁锂电池如果放后背备箱的话低温影响小一些,当然需要再做下保温。另车载冰箱一般都是用半导体制冷块的,能耗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热条,用自身的电给自己加热,然后电池自己变热,释放出更多的能量? ...

可以自身电加热,也可以另外加块电池加热,问了下坛友说这东西功耗不大。电池温度合适的话确实放电越多,特别是锂电池这种冬天容量缩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身电加热,也可以另外加块电池加热,问了下坛友说这东西功耗不大。电池温度合适的话确实放电越多, ...

冬天不用冰箱吧

网友:
我这个电池21V 8A 可以用4个小时,我有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