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自用CZ80换主控修复

楼主(2022-03-23):
自己的CZ80狗东买的,好多年一直当工具盘。最近突然变16K提示格式化,要么就插电脑闪退盘符都没了,灯倒是常亮。
官网申请了售后换新顺利通过,可是一想有可能给我换CZ800那坑货,再说了我还有一些不太重要文件在里面。
干脆自己修吧,简单认为是主控虚焊了,上焊油加焊无效,又怀疑是闪存掉固件了,拆了个CZ80-64G闪存LGA52上去一样,这样就难了!
后来把故障盘闪存上配件盘,不出意外的好了,那么就只能是主控问题了。
这不难,我有!HP的瘦客户机T620用的都是这个主控的16G盘,随即拆几个客户机 换主控20-82-00369-1,数据导出后格式化跑圈一切正常。狗屎焊工请忽略!

拆机盘

拆主控

上机倒腾数据

洗干净

跑圈通过。

网友:
在我眼里,会用风枪焊接的都是大佬,至今我的风枪还只能拆解,安装次数太少

网友A: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固态闪存不坏主控坏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sandisk 的能修的确是没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固态闪存不坏主控坏的,孤陋寡闻了

我多年前的一个1G盘,主控闪存同时坏了,开始我确定主控坏了之后,想把闪存利用上,焊坏3个主控板才发现原来闪存也坏了,就当练手了,我只有220V的黄花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固态闪存不坏主控坏的,孤陋寡闻了

最近淘了几个洋垃圾CZ880,还遇到桥接芯片1153E和主控一起坏的呢。

网友:
这个没必要修,京东你不同意换CZ880,可以给你退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