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拯救者笔记本C壳(主机上盖)感觉错过了一个亿

楼主(2022-03-23):
同事的笔记本del按键坏了,换了新的上壳,坏的拿给我拆着玩。这东西太简单了,不知道怎么这么贵,一个这玩意好几百块大洋。
直接上图。

按键面板都是一次性的,拆了肯定废了,拆的时候没当回事,拆完了才发现,这东西一个按键坏了,把键帽拆下来清理清理应该是可以使用的,感觉浪费了一个亿,让我哭会。大家看着玩吧。

网友A:
这种笔记本的键盘没法拆开清,很多地方都是热铆的。我的笔记本键盘也不好用,买一个要150,不舍得换。不灵敏了就用力按住戳戳戳,然后就变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笔记本的键盘没法拆开清,很多地方都是热铆的。我的笔记本键盘也不好用,买一个要150,不舍得换。不灵 ...

要不了多久,一阳指就练成了

网友B:
很想知道,触控板怎么改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笔记本的键盘没法拆开清,很多地方都是热铆的。我的笔记本键盘也不好用,买一个要150,不舍得换。不灵 ...

我都是外接键盘用,笔记本的键盘手感太差。除非出差,没办法将就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触控板怎么改USB的

这款触控板10个 触点,应该是改不成,改了也没有鼠标好用。

网友:
现在笔记本键盘因为超薄设计,手感极差,基本都是插外接键盘用的

网友C:
把那个键抠起来把里面的硅胶碗和键盘触点擦擦再装上应该能好的,没必要花几百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键抠起来把里面的硅胶碗和键盘触点擦擦再装上应该能好的,没必要花几百去换... ...

是的,我也研究明白了,公家的东西,不好用就换新的,省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研究明白了,公家的东西,不好用就换新的,省事。

公家的说个鸡儿,又不是自己的费那么大劲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家的说个鸡儿,又不是自己的费那么大劲干啥...

公家的不要了,我拿来拆着玩,发出来大家看看,还能干啥,也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