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 开卡失败Check ISP mode fail,大侠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22-03-23):
假的金士顿240G固态,不认盘,选择开卡,找好久的开卡软件,最后找到一个程序,但是,还是不行
ID:45,3E,98,B3,76,6B
是闪迪颗粒

网友A:
找闪迪的bics4版本试试,参考版本: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T0601A FWT0707B0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闪迪的bics4版本试试,参考版本: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T0601A FWT0707B0这个版本 ...

换了BICS4版本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闪迪的bics4版本试试,参考版本: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T0601A FWT0707B0这个版本 ...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的了,谢谢

网友(2022-07-20):
软件版本不对,换一个试试

网友:
SM2259XT 闪存不知道是啥颗粒 能开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