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了一个atx可调电源。现在加负载后电压就降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3-23):
请教改了一个atx可调电源。现在设定12v电压,加负载后电压就降低到7v不到是怎么回事?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现象,扔一边了,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回老站去搜猪蹄煮不烂的帖子,有狠详细的改造流程与分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老站去搜猪蹄煮不烂的帖子,有狠详细的改造流程与分析方法。

就是看那个的,但是没有说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那个的,但是没有说这个问题的

你至少得把你电源的照片发上来吧,这啥都没有猜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至少得把你电源的照片发上来吧,这啥都没有猜迷么

我就拆了lm339 的第五脚出来的3个二极管,
+12 到7500 一脚的电阻拆除改成 24k,
7500第 1脚接地电阻改成4.7k
10k 电位器 中位脚接 7500 第二脚,另一角接地,剩余一脚接7500 的14 脚

电位器中间脚接了104电容,7500 第二脚戒了104电容
换的是35v1000uf的电容

楼主:
只改了可调电压,电流没打算改可调了。

楼主:
是用的航嘉电源改的

网友:
用负载看看,电流到多少开始压降

楼主:
接上电机就直接降压了。没有做调流,你的意思穿上万用表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拆了lm339 的第五脚出来的3个二极管,
+12 到7500 一脚的电阻拆除改成 24k,
7500第 1脚接地电阻改成4 ...

你上的多大的负载,电源线串没串灯泡

楼主:
负载就是一个小电磨,原来供电是12v1A的。 没有接灯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就是一个小电磨,原来供电是12v1A的。 没有接灯泡。

3.3V,+5Ⅴ,-12V电压取样的电路断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5Ⅴ,-12V电压取样的电路断开试试

不懂哎。

楼主(2022-05-15):
做了2个都接负载就降压。不知道啥问题。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了2个都接负载就降压。不知道啥问题。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ATX电源电压取样反馈不是只有+12Ⅴ一路,基本上3.3V5V负12Ⅴ都有电阻连却75001脚,改可调要把这些电阻都断开,只保留+12Ⅴ的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电压取样反馈不是只有+12Ⅴ一路,基本上3.3V5V负12Ⅴ都有电阻连却75001脚,改可调要把这些电阻都 ...

谢谢  明天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X电源电压取样反馈不是只有+12Ⅴ一路,基本上3.3V5V负12Ⅴ都有电阻连却75001脚,改可调要把这些电阻都 ...

太谢谢了。真的管用了。  哈哈,困扰了我半年了。是其它的都要拆干净

网友C:
这都是看贴不仔细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看贴不仔细的结果

我又重新做了一个,但是很多贴片电阻,不知道咋拆了。 现在又遇到同样的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