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这两种红黑铭牌商品质量有区别嘛

楼主(2022-03-23):
大佬们分析分析

网友:
应该没啥区别,注意区分不要是翻新的就行

网友A:
标签粘贴环节省略了  红色的直接是印刷的或者激光的貌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签粘贴环节省略了  红色的直接是印刷的或者激光的貌似

应该是电池和充电器是印刷的能磨掉.机身是激光蚀刻.

网友:
红的说是电商版,配个国产电池,用的太失望了,不知是个例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
红的没有机身号,可能差点。

网友:
红的机身号刻在外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