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进充电线

楼主(2022-03-23):
纯粹为了水果手机,原装数据线太贵,差的没法用。这充电线虽没快充,倒挺好用。

牌牌里面掏空,省的扫码麻烦。里面直连,4个小罗丝固定。

罗丝固定的好处是可逆。线分两段,通常插头坏的机会多,拆开罗丝,换插头那段,比上热缩胶管省事,颜色一致,整体好看多了。

牌牌可当连接器十用,充电头子如坏了,换上标准USB线,既可连其他充电头子,也能接充电宝。

网友A:
USB公头那边只有两芯,能接快充???

网友B:
二十块钱一条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公头那边只有两芯,能接快充???

连充电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块钱一条不贵吧?

哈哈!家里坏的充电线已有十几二十根。

楼主:
随时可拆换,线芯很粗,纯铜的,笨重一点无所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块钱一条不贵吧?

水果机经常碰到无充电线可用,急急忙忙街上买的质量都是很差的,现在收集了4 5根好的带插头的,随时可替换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果机经常碰到无充电线可用,急急忙忙街上买的质量都是很差的,现在收集了4 5根好的带插头的,随时可替 ...

那就上无线充电啊,省得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上无线充电啊,省得插拔

外出连充电宝那根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出连充电宝那根重要

充电宝也可以改成无线充电的

网友D:
现在不能快充的线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也可以改成无线充电的

线比无线充电省事,不想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能快充的线都扔了

线芯特意选很粗的了,手头手机不支持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