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立创EDA免费打PCB问题!

楼主(2022-03-23):
      新手刚开始在学习立创EDA,看到说是每月有两次免费打PCB的优惠活动,请问是只要注册了,每人都能享受这个活动吗?还是有什么条件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可以两次

网友B:
没要求 注册后每个月两次打样机会  不过当月不能重复打印

网友C:
没要求,只要尺寸不超都可以,我刚刚捷配和立创各打了一单

网友D:
免费打是有尺寸要求的~板子的尺寸不能超过10*10cm

网友E:
要下载他的下单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每个人都可以两次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要求 注册后每个月两次打样机会  不过当月不能重复打印

不能重复打印?已经不能两次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要求,只要尺寸不超都可以,我刚刚捷配和立创各打了一单

好的,谢谢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费打是有尺寸要求的~板子的尺寸不能超过10*10c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下载他的下单软件

谢谢!已下载助手了。

网友:
免费的有面积限制的,花点钱也不贵啊

网友F:
请问下,板子只能选5的倍数,免费得是长宽2厘米以内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板子只能选5的倍数,免费得是长宽2厘米以内的板子?

说是长宽10厘米以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是长宽10厘米以内的

试了一次,显录订单异常,尊敬的客户,我司检查到该订单文件与其他订单一样,存在拆单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了一次,显录订单异常,尊敬的客户,我司检查到该订单文件与其他订单一样,存在拆单嫌疑。 ...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我还一次也没用过!请内行人士解读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这是什么意思?看不懂,我还一次也没用过!请内行人士解读一下吧! ...

打电话问了,开源文件,每天有次数的,好几天也没抢上。说改丝印也行,不太懂。

网友:
10*10以内,每月2次免费,2次1元打板,2次15元打板,一般一个月打4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电话问了,开源文件,每天有次数的,好几天也没抢上。说改丝印也行,不太懂。 ...

我理解你要打印的是公开的PCB文件,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大概就没这限制了。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你要打印的是公开的PCB文件,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大概就没这限制了。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

可能是把这个文件加上水印之类的,和原文件有点区别。主要是下载的压缩文件在立创里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