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线断了,电信外勤说不能接,

楼主(2022-03-23):
今天给家里装修,重新拉线,不小心把光纤线弄断了,问了电信外勤人员,说是不能接,要整条线重新拉,而且还是自费,要700元,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只能重新拉线
有可能我没说明白,   我还没有拉宽带,准备接电信的,问了电信的外勤,然后又问了移动的外勤,说是小区里面的接不了,要线在多媒体箱里面30厘米才可以接上,不然就只能重新拉线,而这个拉线要自己出钱,就算我装他们的宽带,这个费用也是另出     弱电井里面没有光纤的箱子,不过有管道,通到我的家里,我用穿电线的钢丝试过,可以拉线。我的室内还有60-70厘米的线在
他们说接的头放在管子里面不行

网友:
换家宽带,让他们给你重新拉一根

网友:
建议是把整个回路做成活线就行,断了的线先这么放在这,等后期装宽带的时候,运营商自然会给你想办法给你接,或者重新穿线
看一下进户时,开发商原装的光纤线暗盒在哪,装修时别封死就行,扣个白板留检修口,这样后期从弱电井可以重新穿线进来
装修后改的这段暗管,尽量别超过两个弯,如果超过了,中间加暗盒,方便重新穿线

网友:
自已买皮线换下得了,或者你可以两头用冷接头加法兰连接 就行了

网友A:
光纤不含铜几毛一米,700大洋得牵7-8公里的线

网友:
果断的换运营商,

网友:
大不了自己淘宝买点光纤线自己穿

网友:
换联通 移动
直接搞个4g 路由 用无线得了旧手机也能当4g 路由用
现在套餐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不含铜几毛一米,700大洋得牵7-8公里的线

这电信那三家怎么黑钱呢?不是说移动净利润1160多亿?

网友:
当地找人做,重新熔接,给两百手工费应该有人愿意接

网友:
可以接,前提是,能找到断口,那里能施工。我家的断了4,5次了,砍树压断,挖掘挖断,雷劈断,移动拉线顺便把我家拉断,都是报10000来接的,完全免费,就算重新拉也不要钱,还给我家加了个电线杆,免费

网友:
估计是你断的位置不好,无法熔接。

网友:
断在管子里就没办法了,我家光纤被狗咬断了,师傅上门直接用转接头对接

网友:
我的之前断了,也是说接不了,要重新拉,要收费200元。我直接投诉,第二天就来了另外两人开始说可以接,我说不要接了,重新拉,结果就免费重新拉了条新的。听说这光纤特便宜,30元一卷300米。

网友:
自己放根光皮,有熟人有熔接机的就热熔,没有自己冷接,这东西没想象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不含铜几毛一米,700大洋得牵7-8公里的线

几毛的这种是单芯普通的,运营商用的铠装的几块/米起

网友:
撸主这个找找另一头在哪里拉一下看能不能拉动,去水电材料店买一截绑上拉过来就好了,或者丢那换另一个运营商的来弄,只要能拉动就简单得一B...

网友:
把公家弄坏了是要赔的。
自己家里面根本不用管,找工人重新拉就可以了,接在旧的上头往外面拽,直接一口气拉两根单芯的都行。
一般来说都是拉普通的,不整这种隐形的光纤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光纤应该是断道预埋房间地下的部分,非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