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DIY大艺电池包4.0安时

楼主(2022-03-23):
自己买的套件,天朋10c2000毫安的18650电芯,内阻14毫欧左右!充满电准备用放电仪测试一下容量!用5安电流放电,测试的容量3.9安时!

网友A:
感觉搞个21700的2并5串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搞个21700的2并5串实用

没有21700的电池外壳啊。

网友B:
能否算一下成本呢,大艺原装天鹏10c2000毫安时,一样10节的,我买成100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搞个21700的2并5串实用

15节外壳好像也塞不下10节21700.
我把两侧剪开才勉强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节外壳好像也塞不下10节21700.
我把两侧剪开才勉强能用.

闲鱼有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鱼有壳

阿里巴巴买的

网友:
又一个天鹏受害者
我之前买了天鹏10C做牧田款电池包  做了5个
5个都出问题了 充放不到10次 电压差就1.5V这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5节外壳好像也塞不下10节21700.
我把两侧剪开才勉强能用.

海鲜市场  有专门21700的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鲜市场  有专门21700的壳

太贵了. 我两套15节18650的套件才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算一下成本呢,大艺原装天鹏10c2000毫安时,一样10节的,我买成100左右。 ...

我自己组两套,电池壳保护板这些20一套,东磁电池55一套,一套下来75

网友:
点焊功率小了, 要加大电流!

网友:
有点小,我做的21700 9.0Ah

网友(2022-06-08):
天鹏容易漏液

网友:
不用点焊机可以吗?

网友(2023-10-10):
点焊机搞出来的电池组更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 我两套15节18650的套件才45.

15节21700的壳也就40左右,还是5个MOS管的板

网友:
东成电池包,拆修的基本都有几节出问题,天鹏

网友:
自组电池,电芯质量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