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导学号护眼学习灯智能作业灯全网首拆,平板与灯厂的跨界杰作

楼主(2022-04-01):
先上产品参数

下面开始我的全网首拆机,放桌上插电开机

进入桌面

设置里看一下硬件参数   拿现在的手机来对比的话,这硬件很差了,也就是个电视盒的级别

关灯状态

开灯状态

拆之前各角度观察一下

摄像头特写

背面特写

喇叭,电源接口和耳机插口,还有个按键

底部吸盘,吸盘内圈是印刷的参数

螺丝在吸盘下面,扣起来

拆掉底座的4个螺丝,就能取下底座,有个大铁块配重,哪怕粗糙不能吸真空的桌面也能保持稳定

从底下看进去,里面有个大大的音腔

底拆完了,要拆开后盖就得把顶和顶两面先拆掉,摄像头边上有两个橡胶塞塞住的螺丝孔,拆掉这两个螺丝

顶盖10向个卡扣,艰难的拆下顶盖

顶盖特写

损坏的卡扣,这灯没事不要自己拆,做不到无损,包括下面要拆的后盖也是很多卡扣,

各位看客先猜猜用螺丝压着的铝板是什么?

继续拆后盖,一样是超多的卡扣

前后盖分开

拆下音腔 朝外面的是喇叭,

朝底下的是振膜

这是后壳上的小板,电源插孔和按键那个,这个usb外壳没有开孔,估计是升级调试接口

小板背面只有测试点,没有元件

接口面特写,usb后面还有个隐藏按键

这是主摄像头,

摄像头装了散热片,因为这摄像头是连续工作的,只要你打开导学号软件它就开始工作的,所以得做好散热

摄像头排线底下有一个金属支架,约1mm厚的镀锌冷轧钢

两头分别用两个螺丝固定到塑料外壳上,加强塑料外壳的强度,防止变形损霈

下面开始拆主板,主板被一块厚厚的铝板盖住了,

拆下散热铝板  看到一个较大的屏蔽罩

拆下主板  背面特写   主板另一面了有屏蔽罩

正面特写

取下屏蔽罩  里面有两块导热垫,用来给主芯片导热

主板特写,图中左边的模块是wifi模块

取下背面的屏蔽罩,里面只有一些阻容感元件

下方印有RK3566_ LDDR4_ V1.1     另外有好多测试点

BIWIN佰维存储  BWCMMQ511G08G   应该就是系统里看到的8G容量的实体了 ,

瑞芯微RK3566   常见于电视盒里,性能比晶晨S905X4好一些

CPU方框图  A55 4核

这是LDDR4 的实体了 https://www.biwin.com.cn/product/detail/28

wifi模块特写

3DB的铜管天线,现在比较少见的,大多用fpc,成本低,性能相当,机构适应性更好

总算拆到这个产品的重点了,它是一个台灯,拆下铝板组件

这是柔光板

这个应该是叫导光板,把侧面灯珠的光线导到正面,上面有好多白色点

上面还盖有一片白色塑料片用来反光,把光线反射到需要照亮的那面照出来

贴在铝板上的灯带

灯带特写

通电,有一串没亮,应该是有一颗坏了

全家福来一张

装起来之前通个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启动中

进桌面了

拍照片也正常

貌似摄像头像素很低,默认参数拍的照片

cpu和内存,硬盘信息

台灯亮度是100级可调的

拆解到此,楼下是引用的使用测评,谢谢围观!

楼主:
引用bilibili宣传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8L41157Z8?share_source=copy_web引用百家号(蓝鲸财经)的使用测评:

“拿出练习册,翻到XX页,从这一页开始到最后一页,撕下来,写上名字,最后排同学从后往前收起来。”几乎每位学生都有过被老师支配的命运。眼巴巴看着答案被收走,痛心疾首。

如今,在测评“导学号”护眼学习灯时,蓝鲸教育就真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求而不得”的感受。

最近两年,智能学习灯如雨后春笋,售价数百甚至上千元不等,号称“辅导作业神器”。那么,智能台灯真的有辅导效果吗?在辅导之外,产品设计又有哪些权衡与取舍?蓝鲸教育本期测评“导学号”护眼学习灯二代,试图了解智能台灯背后的亮点与不足?

“大腹便便”

导学号学习灯2代,与前一代相比,堪称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大到,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换了产品经理。

导学号学习灯二代一改之前的设计风格,从“枯瘦如柴”变得“大腹便便”。照明部分是一个圆环,功率为21W-30W,支持调节亮度,官方称台灯是国AA级专业护眼灯。灯圈上还安装有一颗5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水滴状的灯身,自上而下分别是触摸开关、麦克风、一个7寸的屏幕和底座。

7寸屏幕非常“壮观”,相当于一个小型的iPadmini嵌在台灯中。屏幕材质没有使用目前智能手机常用的OLED屏幕,而是LCD屏幕,分辨率为600*1024,相对不高,第一代iPad mini就有1024x768的分辨率。屏幕上还有一个前置200万像素摄像头,用于视频通话。

底座则是吸盘设计,很好地保证了稳固性,不会被轻易扳倒,但可以根据需要转动,找到合适的照明角度。

灯的背面是电源接口、开关键以及喇叭孔。值得注意的是,台灯需要电源供电,一旦拔掉电源,台灯会自动关机。

打开台灯后,输入孩子信息后,需要先下载导学管家APP,不过,目前尚不支持iOS端下载,只能使用安卓手机下载。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后,便进入导学台灯系统。

系统设置相对简单,下拉调节台灯和屏幕亮度、音量等,作业辅导部分共三个页面。点击右上角的天猫图标,可以唤出天猫精灵的语音功能,也可以通过语音唤醒天猫精灵来控制台灯。与其他台灯一样,导学号学习灯也支持与家长视频通话,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从家长端打电话给孩子可以顺畅接通,但孩子打电话给家长没有收到提示。

“好好学习,少看屏幕”

从交互来看,导学号学习灯的功能并不复杂,并且几乎全都是功能性设计。

进入页面后首屏就是开始作业功能,可以设置作业科目和时间,一旦超过设定的时间,台灯会通过语音提示时间到了。在写作业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科目,学生可以通过台灯进行整页辅导、指尖查题、整页课程讲解、生字词听写、口算检查和单词听写等。可以查看一页、一个题型的解答,以及检查口算答案。

以整页辅导为例,通过扫码,系统可以对应到具体的辅导书,进而生成辅导内容。辅导内容包含详细答案、解后反思、举一反三、以及视频讲解等内容,不过,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文字呈现的,如果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在看辅导内容是会非常吃力。

需要注意的是,导学号学习灯的模式是通过问题对应系统内的辅导资料和题库,一旦超出题库范围,系统会显示“暂无辅导信息”。手写的识别也更多针对于口算检查等,指尖查题等功能会也会限制找不到题目。

当然,从听写的题库看,导学号台灯对英语教材的归纳整理还是很完善的,几乎涵盖了各个学龄段、各个版本的教材。汉语词语的教材库目前只有统编版。

完成作业后,可以拍照上传完成后的作业。但系统并不会识别内容,只是单纯地上传照片。

在辅导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选择“加入错题本”,导学号学习灯可以根据错题本生成“提分手册”。提分手册是一份pdf格式的报告,主要是给家长参考。

在官方的介绍中,明确将自己定位于“绿色学习工具”,“纯学习、无任何娱乐资源”。从实际的体验看,整个台灯,功能的确比较简单。在实际的使用中,这些学习功能对学生几乎没有吸引力,可能除了照明、对(抄)答案、听写、交作业,几乎不会用到其他功能。

另外比较奇怪的是,对于不同学龄段的学生,功能设置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便孩子信息填写的是初三学生,也都有口算检查功能。而且,无论是几年级的孩子,都会有“五年中考”的栏目,上面收录着近五年全国各地的中考试题。对于大多数学龄段的学生来说,这个栏目会很迷茫。

看答案?不存在的!

不过在实际过程中,看答案可能也是奢望,因为一切,都在家长掌握中。

在APP端,家长可以简单粗暴地管控学生查看答案,可以调节时段,一键禁止孩子查看答案。并且,这种禁止查看答案适用于所有功能,连“五年中考”都看不到答案。

而且,即便试图通过天猫精灵问出答案也不可能,因为不管家长管不管控,天猫精灵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装糊涂”。

一旦允许查看答案,很多答案甚至可以直接查看结果。

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孩子掌握了家长的手机密码,给自己解锁后就可以轻松抄答案了呢?理论上是如此,但这个前提是学生得准备个“借口”。因为,台灯会将一切的动作事无巨细地呈现给家长,连开关灯都会有记录。如果偷偷查看了答案,还需要偷偷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按钮关掉,否则很难避免被家长发现。

这个按钮,像是撕答案的一双手,一键“打码”,再也看不到答案。不可否认的是,在信息触手可得的当下,答案其实并不会因为一个按钮就被屏蔽,很多题目的答案从网上也会查到,但这个按钮的价值就是不会让答案那么触手可及。

但这同时也暴露了作业灯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产品功能设计上,导学号的基本逻辑依然是让孩子纯学习、杜绝娱乐。这样的逻辑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客观导致其很难有太多超出预期的功能。无论是视频通话、作业辅导等等,其他台灯都普遍存在。可在价格上,导学号学习灯售价超过2000元,是大力灯的两倍多。

导学号学习灯背后反映出,当前智能台灯的价格体系依然混乱,市场仍然没有对产品和定价给出足够公允的价值。教育产品的功能当然不是多多益善,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评判产品值不值,依然要看性价比。这客观导致,高价格匹配简单的功能,往往很难具有足够的竞争力。

网友A:
看了下价格  我可以死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价格  我可以死心了

你买的不是台灯,你买的也不是平板,你买的是孩子的教育

网友:
看上去可以改成高拍仪,内置Android嵌入系统更好,可以安装OCR文字识别软件,快速摘录书本需要内容,可惜没找到免费开源离线OCR,好多要连接服务器,几次识别后收费。

网友:
现在台灯,都要,加个手机了。

网友:
买的不是灯,是投资教育

网友:
台灯都这么高级了?

网友:
不得了,现在连台灯都带个大屏,还硬生生的塞了个安卓进去~

网友B:
本末倒置了,一个灯塞了一个平板进去。好好把灯做好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末倒置了,一个灯塞了一个平板进去。好好把灯做好不行吗?

灯能值几个钱,楼上2个人立马跳出来说“是投资教育”,那利润不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能值几个钱,楼上2个人立马跳出来说“是投资教育”,那利润不就来了

商人眼里只有赚钱的方案,实用是其次,现在的平板电脑都靠学习软件才卖的动,买软件(2-3kRMB)送硬件(价值约500)

网友:
没想到有这么多肉

网友:
认知有问题,这和那个带电脑的冰箱一样。

网友:
很高大上啊

网友:
居然台灯里面装了个手机,这还让不让人好好学习了

网友:
智商税,RK3566才多少钱,一个板也就卖200多到300多。

网友:
软件价格>硬件价格

网友:
这个还能叫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