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房子装修有必要留几条光纤线吗?

楼主(2022-03-23):
想着以后是不是可以光纤转HDMI之类的,总比拉HDMI线便宜也方便吧?

网友:
光纤战未来

网友A:
光纤转HDMI不便宜

网友:
不好说,科技发展比较快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不过你拉上也没错...

网友B:
房子如果不是特别大,组无线吧,维护也方便,

光纤又是暗线,又是穿管,坏了不好维护,

而且光纤这东西比较脆弱,容易断,维护成本也高,

当然速度快是真的,

网友:
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
整吧,那么细。。

网友:
预留光纤留什么规格的?单模多模?

网友C:
家庭用光纤还是比较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房子如果不是特别大,组无线吧,维护也方便,

光纤又是暗线,又是穿管,坏了不好维护,

穿PVC管里少点弯头应该不容易坏吧?无线是真怕了,要么信号不好,要么多接几个设备就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转HDMI不便宜

看了下说贵也不贵吧,如果直接铺HDMI线的话更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用光纤还是比较少的吧

少是少,但是趋势还是在那的吧,房子装一次又不可能天天改,特别是这种埋起来的线啊管啊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穿PVC管里少点弯头应该不容易坏吧?无线是真怕了,要么信号不好,要么多接几个设备就卡 ...

不怕一万,就是怕万一,

我这边TP-wdr5620全千兆,平常是三个手机,两台电脑,基本感觉不到问题,

就是路由器用的久了5G信号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怕一万,就是怕万一,

我这边TP-wdr5620全千兆,平常是三个手机,两台电脑,基本感觉不到问题,

要穿的话肯定2条一组穿吧,有个备份。而且光纤也不只是用来当网线,还有其他用处啊。

网友:
10年前我装修的时候,每根网线都并行了一根多芯单模光纤,到现在也没用上。

网友:
用不着啊,网线就行了,家庭所有场景网线都能搞定,光纤太浪费。

网友:
网线可以转HDMI,所以留6类网线即可。

网友:
前几天刚把弱电箱到 电视的同轴线 换成两根六类线。要不光纤网线都整上。

网友:
如果你只用一个网络运营商得服务就没问题。就怕你电视用广电的,固话用电信的,网络用移动的,这样得要3条入户光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