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简单单的LED灯泡

楼主(2022-03-23):
  话说我弟淘宝买了好几个这种货色,几块钱一个,铝散热板,实际功率10瓦,亮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倒也实用!220V整流后一个芯片,不是我以为的阻容降压,科技又进步了?又省了几个原件,这是恒流吗?

网友:
有奶便是娘,能亮就是灯。

网友:
家里好多了,没用上几个,基本上都换吸顶灯了,

网友:
寿命不久已,别的没啥。

网友:
高压线性恒流芯片,这种灯也就值两块八哈哈哈

网友:
也有好点的,价格

网友:
有恒流芯片,不过没个滤波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频闪

网友:
2并12串,能有10W的功率也算不错了。

网友:
两条红色的220V AC输入线,差0.001mm,就通过铝基板短路了

建议还是别用这种灯泡了,或者自己重新焊接一下

万一哪里面回家一开灯,空开就跳了

网友:
高压线性恒流驱动光源一体板子,一般带有温度保护功能,随着板子温度升高,功率下降,有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