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跟风!给斐讯K2P换固态电容改善信号,目测有效~

楼主(2022-03-23):
前言:如果用着没问题,不建议折腾!!!

主角:K2P A1版,几年前转转购入,正常服役至3月初。可最近几周,2.4G信号变弱,隔一堵墙就连不上了,甚至消失,只剩1个5G信号。

重启、重刷都无效,拔掉电源线,放凉了之后再通电,能好上半天~一天,之前也看到过换电容的帖子,看来得跟风操作一下了!!!

拆机,很好拆~就不解释了!

电容部分放大拍一张,原装5颗贴片电解电容:

拆下旧电容,涂上焊油,用热风焊台调400度都吹不化,只好边吹边摇晃电容了。(难道姿势不对吗?)

新电容就位!按照原来的电容参数买的,顺便多买了几个,一共花费2块多(包邮)!

引脚先加焊锡:

换上新电容:

完~

换好后,已经正常工作超过48小时~目测原来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拆下的电容外观好像没啥问题,测一下看看容量变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的电容外观好像没啥问题,测一下看看容量变化了吗?

好像普通万用表测不了220uf的?
手上没专门测电容的表。

网友B:
麻烦给过链接电容哪里买的

网友:
电容链接发过来

网友C:
同时也要换mlcc电容或者并联一些,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5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过链接电容哪里买的

“森诺微”,某宝搜店。

楼主:
“森诺微”,某宝搜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时也要换mlcc电容或者并联一些,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531-1-1.html ...

好的,有需要时再折腾

网友D:
电容引脚尽可能短一些,尤其是高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引脚尽可能短一些,尤其是高频电路。

这个,看换电容的教程贴也有评论这么说。
但是电容竖起来就顶到盖子了。
目前用着好像还行~暂无问题。

网友:
手里有一台同样的路由器一直限制,鱼上竟然不让挂这个牌子就离谱

网友:
讲究,还给电容套了热缩管,怕爆吗?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也是这种问题。按楼主方法修理,试试看。

网友:
能给个这些需要更换电容的参数不,我的还没拆,买来备用先!谢谢!

网友:
学到了:换电容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换电容的教程贴也有评论这么说。
但是电容竖起来就顶到盖子了。
目前用着好像还行~暂无问 ...

看店里有贴片固态电容啊,220μ的换16V 100μ的够了,换固态容量有原来的1/3以上就行了,耐压16V也足够了,毕竟电源也就12V而已。

网友:
请问一下A2版预留有焊盘,但是没有钽电容,能用固态电容替代吗?

网友:
信号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挺稳定的,不管用什么固件。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容容量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