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奥睿科6629硬盘底座有些焊盘空着,用不用补上?

楼主(2022-03-23):
第一次发帖,不太会排版见谅
这个奥睿科6629是双硬盘座,用的JMS561U的芯片,支持USB3.0和脱机对拷。
目前功能正常, 怕不稳定想在电源输入口加16V 1000uf的电容。
拆机后发现每个硬盘接口附近都有一些空焊盘,求大神指点这些空焊盘是做啥的,用不用补上啊?
另外在蜂鸣器旁边有个标注U3的4pin孔位,开机的时候最外侧两根有3.3V,这个是啥孔位啊?
不会排版,见谅

网友A:
不用补 空焊盘作用不一样 有的是同一批板子装不同的芯片贴不同的原件 有的是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补 空焊盘作用不一样 有的是同一批板子装不同的芯片贴不同的原件 有的是调试用 ...

每个硬盘插口空有4个三角管,4个贴片电阻,3个贴片电容。我怀疑是供电,我想对着已有的电路补上。那个4pin空脚位我以为是USB,但是它的输出电压是3.3V。如果是USB口,我想利用起来

楼主:
这个U3(其实是J22)第一脚是接地,第四脚是3.3,中间两脚分别对应芯片2,3脚。查资料是SPI通讯啥的,不懂。确定不是USB接口了
哪些空焊盘确实是供电,分别对应硬盘接口的12V,5V。但是我不知道补啥,没有参考的电路
就这样吧,在电源输入加一个电解电容。
买了铝板散热,到时候贴主控上。
不折腾了,买了戴尔12V18A,电源肯定妥妥的。

网友:
本着存在就是合理的原则,如果能用就不需要去理它。

网友B:
16V 1000uf的电容?!~
我记得有的时候加了电容、
还会影响别的电路功能~
希望楼主用得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 1000uf的电容?!~
我记得有的时候加了电容、
还会影响别的电路功能~

哈哈,还是电源给力

楼主:
给芯片加了散热,电源输入端加了电容。主要是电源给力。之前用的N1 2A的电源,2块3.5寸机械硬盘一次启动不起来,硬盘底座会先启动一块再启动另一块。后来换了戴尔18A一次直接启动2块…我一直以为是分开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