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速绿共享充电宝的主板,有没有大佬能让充电宝弹出来并且能充电?

楼主(2022-03-23):
这是速绿共享充电宝的主板,有没有大佬能让充电宝弹出来并且能充电?

网友:
有,楼下就是高手。

网友:
这名字起的真是有水平  速绿  哈哈哈哈

网友:
逆向工程,看主控给出的各路电压、信号,用其他模块替换掉

网友A:
那个电磁阀给电就弹啦

网友B:
这个 我拆毁过一个   下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小马达 每一个卡扣都是马达闭合的   充电宝是很薄那种 左右各有线抠出来才能充  一边苹果头  一边C口安卓头,电源是外接变压器的不是220直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磁阀给电就弹啦

那充电宝弹出来不能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拆毁过一个   下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小马达 每一个卡扣都是马达闭合的   充电宝是很薄那种 左右各有线 ...

这个是minih3里面是20个电磁铁,你那个是minih4吧有10个马达,黄外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拆毁过一个   下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小马达 每一个卡扣都是马达闭合的   充电宝是很薄那种 左右各有线 ...

充电宝直接拿出来不能充电

网友(2024-01-03):
我这有好多个当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