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纯3D打印设计 - 电动螺丝刀行星齿轮版

楼主(2022-03-23):
电动螺丝刀主要功能, 正反转, PWM可调速度, 电池电压显示, 电机驱动芯片是TC118S, 单片机是STC15W404AS,
内有常规的18650充放保护版,

电动螺丝刀采用行星齿轮减速电机, 加了个轴承.

网友A:
真·多图杀猫
打印的齿轮怕不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多图杀猫
打印的齿轮怕不耐用吧?

我从不做不耐用的东西, 连续开15分钟,齿轮都没问题,齿轮外壳也不会发热,因为有润滑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不做不耐用的东西, 连续开15分钟,齿轮都没问题,齿轮外壳也不会发热,因为有润滑油 ...

不耐用是必然的,没有负载的测试也没什么意义,当个玩具玩玩还是挺不错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耐用是必然的,没有负载的测试也没什么意义,当个玩具玩玩还是挺不错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 ...

请加润滑油,润滑油,润滑油

另外你自己没试过,就不要发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加润滑油,润滑油,润滑油

另外你自己没试过,就不要发言.

我的小车床的交换齿轮就是我自己打印的,还没坏,主要是没用几次,也不是受力部件,原装的也是塑料,某宝卖一百多,就是想着自己用的少,应该不至于坏的很快,就算坏了大不了再打一套

网友C:
不管耐不耐用,反正我做不出来,我崇拜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车床的交换齿轮就是我自己打印的,还没坏,主要是没用几次,也不是受力部件,原装的也是塑料,某宝 ...

润滑油一定要上, 减少摩擦, 如果想耐用点,上尼龙, 我上一把电动螺丝刀, 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一年多了,拆开看齿轮没啥损耗, 我齿轮有测试的,  足足跑了30分钟, 主要是测试 会不会磨损, 另外我齿轮有0.1mm 的间隙. 如果摩擦系数大, 那材料会发热, 齿轮就会融化掉. 尼龙比PLA 要强很多.  因为要给大众用,所以我自己用PLA打, 做了耐久测试.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他寿命怎么样,用个几年不是问题,看你PLA材料会不会老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管耐不耐用,反正我做不出来,我崇拜你。

哈哈哈,有同感
涉及到单片机我就只能仰头看着了

网友:
TC118S可以调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有同感
涉及到单片机我就只能仰头看着了

来一块仰头,膜拜大佬,前面的部分不难,后面就不会了

网友D:
设计的很好,图太多了,可以适当去掉一些不关键的图。请问夹头是怎么解决的,也是3D打印?因为夹头买不到成品。

楼主:
PWM调速, 本身不支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很好,图太多了,可以适当去掉一些不关键的图。请问夹头是怎么解决的,也是3D打印?因为夹头买不到成 ...

他是六角, 用磁铁吸,很多螺丝刀都是用磁铁,强磁

网友E:
我也在研究,是不是应该加个电流采集,然后超过设定电流就停转,说明书上建议最大电流2.6A,还要加电池充电与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研究,是不是应该加个电流采集,然后超过设定电流就停转,说明书上建议最大电流2.6A,还要加电池充电 ...

TC118S 不会停转,会稳住最大电流一段时间,最后芯片会过热保护. 因为不会做离合,所以也只能让它堵转了

网友:
行星齿轮也是自己打的么?我3D打印出来的完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六角, 用磁铁吸,很多螺丝刀都是用磁铁,强磁

前端是4mm六角,但电机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楼主设备全,问?铁头哪里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