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逆变器能不能接18V电池供电

楼主(2022-03-23):
如题,DC12V输入AC220V输出的逆变器,能不能用18-20V电动工具电池(5串锂电池),不敢直接接,怕炸,请教下各位

-----------------------------------------------------------------------
刚刚用可调电源试了下,12V时输出221,13V时输出215,14V时输出210,再高没试了,内置风扇是12V的,再高大概率会烧风扇
输入越高输出电压为什么会越低呢,按照上面的趋势18V的时候输出估计只有190了

网友:
应该不能,电压都不一样,即使能地话功率也不够带用电器...

网友:
如果是直流电机的话,功率会小很多

网友:
试试呗..写的12v,实际汽车点火以后,供电都是14-15v的,
另外12v电瓶满电电压也不仅仅是12v

网友:
一般到16.5保护截止,因为汽车上最高电压15V,18V肯定用不了,烧应该不会 正规品牌都有欠电压和过电压保护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