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 罗技经典型号,大桶黄油终于用上了!

楼主(2022-03-23):
早先用了好几年罗技G5,所以很适应518一系列的鼠标外形。最近这一系列鼠标收了一大箱,时不时拿出来折腾一下。
今天中午拿出的这个剪线G400,成色还算可以,外观磨损一般,按键手感清脆,清理效果值得期待(个人经验,非激光鼠标翻车概率低一些,激光传感器光头寿命短,除非特别喜欢,否则尽量别碰,)。
G400主芯片是S3095,指标3600DPI,欧姆龙10M微动,作为2011年上市的鼠标,接棒MX518,在当时绝对是拉风顶配级别。
先看下清理好的外观:

这是刚刨出来的样子:

开始清理,三颗大螺丝都在贴脚下面,揭开贴脚:

打开鼠标上盖,510、518、G400、G400S一系列外形一样,外壳通用,连电路板看起来都差不多。
除了芯片上的升级,后续G400S按键柱改成平头加耐磨特氟龙贴片,现在大部分鼠标都是这个配置了。518和G400按键柱还是老样子,时间久了磨损增加会出现两个后果:一是按键柱磨损导致空键程,二是磨损下来的粉末进入微动,增加金属弹片接触问题。

打开之后还是首先换线进行测试,经测试:移动正常、左键连击、右键正常,光栅滚轮基本不会出问题:

下壳上两层电路板,用插针焊在一起:

左右键微动用的欧姆龙10M,当时的10M还是很清脆的,现在10M和20M都变巨硬,只有7N和50M还能接受:

绿色是按键和滚轮小板,黄色是主控和传感器电路板:

主芯片S3095,就是3090的定制型号,压在黑色固定片下面:

上盖上的侧键小电路板,侧键微动是欧姆龙7N,豪华配置,这侧键手感,比大部分普通鼠标左右键都要好了:

全部拆解,拍个清理之前脏兮兮的全家福:

清理干净之后,顺眼多了,变化是不是很明显:

用WD40处理左键双击,美纹纸先圈一下,省得到处溅,两种WD40搭配,很快搞定(详见我另外一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704):

准备清理光栅滚轮,大桶黄油上场:

挺大一桶:

挖出一点点就够用:

滚轮内框涂一点:

装配完工:

下次继续。

====================
近期系列鼠标帖:
=>>尝试用防滑胶带做鼠标防滑贴
=>>战损成色剪线巴塞利斯蛇复活记
=>>罗技G302剪线鼠标复活记,奇特手感,小手神器
=>>剪线G400清理复活记,用上大桶黄油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雷柏VT950鼠标按键张力系统弹簧被装反
=>>又被激光引擎坑了:雷蛇曼巴5G无线翻车;补几张502清理照片
=>>愿赌服输:2018复刻版罗技MX518剪线鼠标,泡水主板坏,喜得配件一套
=>>赛睿经典Rival、Rival300剪线鼠标清理,修复右键无法按动故障

网友:
罗技G400鼠标

网友:
G400鼠标复活记

网友A:
这种鼠标微动不灵或双击,打开上壳,用打印纸剪成2豪米的纸条放入触点之间,用镊子模拟按下微动,让上下的触点压住纸条,同时拉动纸条,就可以把触点擦干净(不要用沙纸),变换纸条的角度把各方位都擦净,可以看到纸上变黑的东西!擦干净后用镊子粘一点低粘度的润滑油(比如剃须刀油、缝纫机油)点在触点和其它活动接触卡点上,可以保护触点不被氧化,估计可以用一辈子了!

网友:
l楼主这两天和鼠标杠上了。

网友:
微动结构简化成铜合金弹簧片,以前我拆的微动有微型弹簧,金属片关节和圆形触点。下次楼主找个光磁微动拆开看看。

网友:
罗技的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鼠标微动不灵或双击,打开上壳,用打印纸剪成2豪米的纸条放入触点之间,用镊子模拟按下微动,让上下的 ...

这种手工费换来的东西比不上换一个微动

因为这种只能治触发,不能治手感,双击/失灵主因是弹片变形,弹性差,行程不足。至于氧化,小电流氧化不了多少,非要说肯定有,就是和弹片的影响比属于九牛一毛。为什么有的起作用,因为弹片已经徘徊在不触发的边缘,擦触点给救回来踩线了,仅仅踩线而已。

然后。。。这个氧化是电氧化,不是空气氧化,润滑油要么不起作用,它一起作用说明绝缘了。。。

实在没有替换品,拆开掰弹片,把弹片按键帽接触那个点往上弯,比什么都有用

网友:
按键上面也可以涂点油,用多久都不会涩

网友:
换个微动多好,我个人觉得这种微动时间长了手感会变

网友:
楼主发这些帖子干嘛用?

网友:
罗技G400S的手感真的爽,比狂蛇

网友:
我也想去收几个

网友:
路过,观摩一下

网友:
漂亮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清理得真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手工费换来的东西比不上换一个微动

因为这种只能治触发,不能治手感,双击/失灵主因是弹片变形,弹 ...

大佬解释得有道理

网友:
不错,快全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