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已解决:Win98网络设置

楼主(2022-03-23):
网卡铭牌“Alpha 阿尔法“ (芯片 Realtek)
网线 连接 路由器Lan口,Win98无法建立连接。

软硬件环境:

组件 上

组件 下

IP设置

DNS设置

设备管理器(看不到Realtek 8129网卡)

================================================
感谢网友,故障已排除

原因:网卡接触不良。

拆下网卡,酒精擦干,又插了两次。
开机后,Windows发现新硬件,搜索安装驱动程序。

电脑可以上网了,截图文件也可以传出来了(之前只能拍照)。

网友:
设备管理器看不见8129网卡呢

网友:
那个年代没有用过网卡,所以没有经验。。。

不过从Windows通用的逻辑看来,没有网卡当然ipconfig获取不到东西。需要先安装网卡驱动,安装的方法是扫描检测硬件改动,检测到设备再手动指向inf文件,98未必所有硬件都自动出现未知设备,尽管不是PnP的问题。

网友:
PCI 网卡已经便宜得近乎白送,经常折腾可以收藏一些 intel 3com 的免驱卡。不过 16M内存 的奔腾能点亮就够了,上网怕是卡死机

网友A:
驱动没装好吧,楼主玩98干嘛?话说16M内存能装98吗?记得好像要64M吧?

网友:
这个系统好久不见了

网友:
路过,怀旧一下

当时dos没学好,有了瘟都死才理解了电脑

网友:
为什么不用8139呢,8129好像支持不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好吧,楼主玩98干嘛?话说16M内存能装98吗?记得好像要64M吧?

win98对内存的要求不高,16M再减一半都能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98对内存的要求不高,16M再减一半都能启动

20年没玩了吧,早忘了,记得当年内存扩到192M玩暗黑2已经觉得很牛逼了

网友C:
装XP也比98好啊

网友:
驱动没装,Win98可以上网。

网友:
先输入 ipconfig /release
然后再输入 ipconfig /renew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XP也比98好啊

他只有16M内存,xp记得要128M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没玩了吧,早忘了,记得当年内存扩到192M玩暗黑2已经觉得很牛逼了

B站还有测试视频,8M跑的还不错,有兴趣可以取怀旧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96055533/

网友:
硬件设备里根本没有网卡
最起码先把这个搞出来在说

网友:
20年前的古董

网友:
20年前16m也已经不及格了哈哈,02年128m起步了。

网友:
升级个内存吧,内存也不贵,20几年前买不起,现在应该可以吧,没猜错的话应该是EDO内存,98年第一台机都用了32M的内存了,两条双通道,关键是插一条也开不了机

网友:
好历害,还在用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