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老朋友送修的海信32寸液晶电视机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2-03-23):
昨天认识十几年的幼儿园的老高送来一台海信32寸液晶电视机,反映说通电没有反映,看到底下有个船形快关,当时感觉估计这个开关坏了,一换就好了。于是,自信满满的打开机子后盖,正准备更换开关的时候,突然发现机子的保险线发黑了,立马意识到不好,有短路,而且还很严重,但是还是顺便测量了一下开关,果然没有坏。看来以前的经验不是绝对,个人觉得早期的创维电视机那个船型开关容易坏。相对于海信来说,这种开关坏的基本比较少。

这是电视机的主板

主板细节

电源板

细节拍摄

这是按键,相对来说,液晶电视机的这种按键比以前的CRT电视机的按键来说,故障率比较低

典型的液晶电视机标准公版喇叭

驱动板型号,个人觉得海信电视机的这个USB接口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我以前有一个42寸的海信电视机,USB竟然可以连接移动硬盘,遥控器操作硬盘播放也很方便,这一点比当年的创维酷开系列强多了。当年的创维酷开系列USB接口形同虚设,只能播放照片和MP3,视频几乎无法播放。和当年的移动EVD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LED驱动部分

终于修好了

这时候的海信电视虽然简单,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开机广告,只有简单的海信logo和海信的开机声音

损坏的东西,这台机器估计因为是高电压所致导致高压电容鼓包继而导致4个整流二极管中的两个短路最终导致保险丝爆裂,所以不开机了。本次维修更换了4枚二极管以及高压电容和保险丝,至此维修完成、

网友:
技术不错。主板省掉的东西真多。

网友A:
收费几何???

-=-=-=-=-=-

网友:
我也给幼儿园修过一个电视 忘记什么牌了 花屏 拆了研究半天 没研究明白 上网一查 可能是屏参乱了 进工厂模式调了屏参好了

网友B:
父母近10年的创维47E7BRE都能放片,前段时间还用U盘放亲戚緍礼视频给他们看。

网友:
不错,这么长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父母近10年的创维47E7BRE都能放片,前段时间还用U盘放亲戚緍礼视频给他们看。 ...

只要不是创维酷开系列的应该可以播放视频,早期的酷开系列USB不能播放视频,我试过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费几何???

-=-=-=-=-=-

老熟人,收棕绿棕

网友(2022-11-27):
确实电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