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断了几个搜电充电宝、不知道能不能改了用,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2-03-23):
尝试了短接8205A 好像没有用

楼主:
还有一张正面图

网友:
换板省事得多

网友:
要破解程序的,别想了,拆电池吧

网友A:
买断了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我也想改一下,网上查了很久,说是短接8205的123脚!虽然短接了,但是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断了就可以直接用。

重新充电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
求推荐板子

网友:
老哥,解决了吗

网友:
拆电芯用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B(2024-01-12):
引用 楼主:
重新充电后就不能用了

唉,我也是现在才破解成功,我可以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充电后就不能用了

是买断之后充电,就不能用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是现在才破解成功,我可以教你

怎么破的,求指教!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C:
怎么破的,求指教!

坛子里有改装教程,我刚刚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