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酷豆256G会有假的吗?

楼主(2022-03-23):
咸鱼买了两个256G的。两个一起230包邮
用Urwtest跑了一边完整。
主控好像读不出来。

网友:
PID VID是真的

网友A:
闪迪U盘读取不了主控很正常 写入文件看容量对不对就行了

网友:
读得出来的才是假的

网友:
闪迪很多返厂盘,便宜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U盘读取不了主控很正常 写入文件看容量对不对就行了

所有主控都是读不出来吗?
另外一个自己用的U盘试了一下可以读出来。
难道这是假的?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nDisk Sandisk Ultra)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300mA

USB设备ID: VID = 0781 PID = 5581
设备序列号: A20055741743D362

设备供应商: SanDisk
 设备名称: Sandisk Ultra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anDisk
 产品型号: Sandisk Ultra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3(PS2303) - F/W 01.22.10 [2014-12-09]
闪存识别码: 2CA4E554A900 - Micron(美光) MT29F512G08CKCCB [M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2CE]MT29F512G08CKCCB
[8CE]MT29E2T08CTCCB
[4CE]MT29E1T08CUCCB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
这款最大有512G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
小巧的很

网友B:
特么笑尿了,群聊主控,镁光颗粒,妥妥的假闪迪啊,玩论坛的也能买到这种假货,退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主控都是读不出来吗?
另外一个自己用的U盘试了一下可以读出来。
难道这是假的?

闪迪自有闪存,自家产品不会用别家闪存,你这个用的镁光闪存 肯定是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主控都是读不出来吗?
另外一个自己用的U盘试了一下可以读出来。
难道这是假的?

我可没说都读不出来,闪迪自己的主控读不出来,用了群联主控的能读出来,但是闪存不是闪迪应该就不对了,至少我没见过闪迪用美光颗粒的

网友D:
黑胶一体的优盘买这么大的容量干啥,挂了就是真的挂了。还是常规的优盘有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没说都读不出来,闪迪自己的主控读不出来,用了群联主控的能读出来,但是闪存不是闪迪应该就不对了, ...

看样子是跟我一样,我这个也是2016年买入。
目前6年0故障。到底是啥玩意我也不知道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759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迪自有闪存,自家产品不会用别家闪存,你这个用的镁光闪存 肯定是假的 ...

早期版本采用群联PS2251-03(PS2303)主控+闪迪/镁光TLC,这个早期版本的CZ48完全不适合WTG,可能有些商家还有库存积压的此版本(主要是某些低价的CZ48),慎购!目前主要在售的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与CZ73、CZ43同芯的黑胶版本(极少),另一个是整块电路板的版本(多数)(从USB接口背面是否封死可以区分),两者均为闪迪自主研发的USB控制器+闪迪TLC,性能上黑胶版本稍好,但稳定性上自然是使用整块电路板设计的版本要更好,虽然本盘标称性能略差,但实际性能与其他闪迪USB3.0闪存盘十分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胶一体的优盘买这么大的容量干啥,挂了就是真的挂了。还是常规的优盘有的玩 ...

跑京东云业务,体积小。
有保修,数据没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么笑尿了,群聊主控,镁光颗粒,妥妥的假闪迪啊,玩论坛的也能买到这种假货,退坛吧 ...

京东闪迪客服确保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闪迪客服确保是真的。

请上链接,妥妥的理财产品假一赔三啊

网友(2022-05-05):
引用 网友C:
闪迪自有闪存,自家产品不会用别家闪存,你这个用的镁光闪存 肯定是假的 ...

14年闪迪CZ47上还真用过这个方案
这真货,只不过比较少见,主控是闪迪打标的2303,颗粒有过闪迪SIBMB也有过美光自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