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久量小台灯改锂电,可以直接接么?

楼主(2022-03-23):
捡久量小台灯,外观比较新,原来里面是小铅酸电池,不过没电了,估计就这样被抛弃,正好捡了个某单车上的充电电池,带了保护板和温控,本来是3节并联,放不下,直接剪掉一节,正好可以放下了,测了一下,来到电池的充电电压是4.6V左右,直接接到充电电池的保护板是不是就有自动过充保护了?

网友A:
充电要自己想办法,T宝买个TP4056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要自己想办法,T宝买个TP4056就行

TP4056是干嘛用的?恒流还是恒压?锂电保护板是不是也有过充过放保护?

网友B:
二极管降压充电,很多低端LED小台灯就是使用这种充电方式。直接接锂电池可以用,建议18650加保护板。

网友:
tp4056带保护板的省事

网友C:
阻容充电电路接近于恒流特性,充电末期保护板承受的电压会不断飙升,直到挂掉,所以不能直接接,就算有保护板也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充电电路接近于恒流特性,充电末期保护板承受的电压会不断飙升,直到挂掉,所以不能直接接,就算有保护板也 ...

这个是USB接口充电的,不是直插220V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降压充电,很多低端LED小台灯就是使用这种充电方式。直接接锂电池可以用,建议18650加保护板。 ...

电池本来就带保护板和感温探头,还要再加保护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本来就带保护板和感温探头,还要再加保护板吗?

从你的图片和描述来看,原充电电路应该是最简陋的二极管电阻串联降压的充电电路.
所以应该加充电板.保护板是在充电板故障时起保护作用的.不加充电板,保护板很容易早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本来就带保护板和感温探头,还要再加保护板吗?

电池本来就带保护板和感温探头,不用再加保护板。个人觉得这种二极管降压充电电路的触控小台灯不用配容量太大的锂电池,比较造电池,自放电也比较大。
愿意的话,可以改造一下充电电路,加个4056之类的充电板充电,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本来就带保护板和感温探头,不用再加保护板。个人觉得这种二极管降压充电电路的触控小台灯不用配容量 ...

谢谢指点,能用就行了,本来就是捡的,再花钱意义不大。

网友:
可以直接用,没问题。

楼主:
经过实测,保护板本身就有充满自动断开的功能,USB测试仪显示充到一定时间,电流就变成了零,说明保护板已经保护了。

网友:
,保护版好像是支持5.5V电压的,

网友:
既然是5v的USB接口,只要电池有保护板,要求不高随便接就好。5v电源头还是要好一点的,像那种充手机跳屏的就不要用,若是有现成的充电宝板子或4056板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实测,保护板本身就有充满自动断开的功能,USB测试仪显示充到一定时间,电流就变成了零,说明保护板已 ...

原来保护板已有,就不用再加什么4056之类的了

网友D:
这种主板不值得折腾什么18650锂电池了,还是让这个台灯寿终正寝了。

楼主:
白纸才能画,人家已经画好了,还能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不值得折腾什么18650锂电池了,还是让这个台灯寿终正寝了。

白纸才能画,人家已经画好了,还能画吗?

网友:
可以用,但是原来的充电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