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闪电修可调维修电源拆解

楼主(2022-03-23):
大柳树收的,高价,20元,当时有3个,这个成色稍微好点,有个开关都凹进去了,怕是坏的,没敢都要,再回头也没了。回来通电试机没问题,精度没测,还有个测试电压的。

网友A:
还要用外接电源,不方便

网友:
可以加几个18650就不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B:
好久不去那个地方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开啊?

网友C:
还以为楼主闪电修了个电源

网友D:
这个电源总算是捡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捡漏了!

也赚不到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用外接电源,不方便

空间大,弄个电池架,放4个电池串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去那个地方了,现在是什么时间开啊?

最近疫情,摊位少,周六周日有点,别的时间好像都没啥。这周不打算去了。

网友:
不用赚钱,捡到好用的工具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楼主闪电修了个电源

淘宝居然没找到这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总算是捡漏成功了。

说的好像我都没捡过漏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