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辉的photostation突然不能外网访问?

楼主(2022-03-24):
之前一直好好的,设置好了端口转发,可以域名:端口号的方式来访问photostation,手机的照片也一直用ds photo正常自动备份的,这两天上去内网看才发现怎么好多天的照片都没备份到,才发现这个photostation不能外网访问了,现在域名:端口号显示404,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之前都是好好的,我也什么都没设置,很奇怪。。。

网友A:
装个花生壳,免费内网可以有1M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花生壳,免费内网可以有1M流量。

这个跟装没装花生壳没关系吧,我有公网ip和域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跟装没装花生壳没关系吧,我有公网ip和域名

用公网+端口试试,排除域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公网+端口试试,排除域名问题

域名能有啥问题,dsm主页都能访问。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原本都可以这样访问的,我也没修改过端口转发的任何数据,突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公网+端口试试,排除域名问题

老大,我试了,直接公网ip+端口可以访问,确实是用域名就不行,但是其他的端口号用域名是可以正常访问啊,这个域名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升7.01吧   photos比6.0香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试了,直接公网ip+端口可以访问,确实是用域名就不行,但是其他的端口号用域名是可以正常访问啊 ...

电信封了域名的80和443端口  你可以设置换个端口,比如路由器上用808转发到内网的80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信封了域名的80和443端口  你可以设置换个端口,比如路由器上用808转发到内网的80端口 ...

我肯定没用80和443端口啊,都是其他端口号转发到内网80,就是4楼大哥的思路,我用直接用公网ip+端口号是没问题的,用域名就不行,后来我也试了,加了WWW的域名就可以没问题,不加WWW的域名就不行。

网友:
电信封了域名的80和443端口  你可以设置换个端口,比如路由器上用808转发到内网的80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