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谁会写bq24195的程序,小米充电宝用的主芯片

楼主(2022-03-24):
现在退役下来很多小米充电宝板子,用bq24195重新做个单锂充电模块怎么样?网上几乎没有好用的非线性充电板子。

这个要I方C控制,谁会写单片机?我做pcb试试

买拆机芯片应该很便宜,或者做成小料板,大家自己去拆芯片
以玩为主,开团的话也能赚一点零花钱

】】

网友A:
没有意义啊,国产的一个芯片就搞定,还不用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意义啊,国产的一个芯片就搞定,还不用编程。

非线性的不多。而且锂电充电截止电压有好几种,软设置更方便

这个还自带升压5v

网友B:
I2C程序也简单啊,买个单片机的小板用卖家带的I2C例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把板子改小,只有充电升压2个功能,很多地方用得到

网友C:
我有QB25895的 你这个芯片 我没有  没法调试

网友:
和楼主一样收集了不少板子都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QB25895的 你这个芯片 我没有  没法调试

我看了一下,这两颗芯片,封装一样,管脚名多数都一样。自己能焊上吗,我拍几片寄给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程序也简单啊,买个单片机的小板用卖家带的I2C例程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单片机真是不会,早些年学一下就好了,现在不年轻了

网友D:
啥单片机,我帮你写,前提是有资料和板子,用它来做什么

网友:
最早是小米10400那款吧,我也有1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两颗芯片,封装一样,管脚名多数都一样。自己能焊上吗,我拍几片寄给你试试 ...

我有风枪 芯片能焊接  但是不确定啥时候能搞出来  因为啃英文数据手册需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风枪 芯片能焊接  但是不确定啥时候能搞出来  因为啃英文数据手册需要时间 ...

好的,私信发给我地址。大家一起折腾玩,过程比结果重要。等你有空了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单片机,我帮你写,前提是有资料和板子,用它来做什么

bq24195,需要I2C控制。资料很容易下载到。

你选个单片机,画个草图,哪几个脚连芯片,那几个脚连下载线,我就能出来板子。

用usb电源5v给bq24195供电,然后给单节锂电池充电,然后单节锂电池升压到5v输出。两种电压改变都是非线性的,效率高,省电,发热小。

以前我在坛里 群里开团,做类似的板子,折腾着玩,也能赚点小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bq24195,需要I2C控制。资料很容易下载到。

你选个单片机,画个草图,哪几个脚连芯片,那几个脚连下载线 ...

你发个样片给我,用STC 还是AVR 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