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乐心体重电子称C7,顺便改个电池,给大家看下重量的图片

楼主(2022-03-24):
LifeSense C7 这个东西一个多月就要用两个电池,真费电

便宜的东西,没什么科技含量
一个液晶显示,肯定一个牛屎芯片搞定了,不想拆,看看称重的模块,难道可以测变形量,网上查了一下:电阻应变片贴在弹性元件上,弹性元件受力变形时,其上的应变片随之变形,并导致电阻改变。测量电路测出应变片电阻的变化并变换为与外力大小成比例的电信号输出。
改一下,希望能顶个半年
给大家看下重量级的图片

网友:
不多,122.000000000KG

才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造型,猛一看还以为电磁炉

网友A:
换锂电池,我家的那个也是很耗电,,直接换成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池,我家的那个也是很耗电,,直接换成锂电

这么耗电,测过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池,我家的那个也是很耗电,,直接换成锂电

怎么换,6V的两个电压太高了吧?

楼主:
来秀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换,6V的两个电压太高了吧?

我的是3V的,干电池1.5V X2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秀一个

我也想看

网友B:
直接换成锂电的不是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成锂电的不是也可以吗

电压6v的,加稳压吗?不是那么好搞的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体重称,两节7号干电池能用一年,除了称重以外,还能同时显示温湿度。买此类产品前先咨询一下,如果是纽扣电池就不建议买了。

网友:
我家用两节7号 能用几个月

网友C:
这种供电电池最讨厌,没电直接漏液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供电电池最讨厌,没电直接漏液腐蚀

这种2032电池极少看到漏的,除非很差的山寨,国产的都不会

网友:
卖的就是外壳,内部真简单。

网友D:
我家的乐心 4节7号电池 用的充电电池 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乐心 4节7号电池 用的充电电池 能用几年

用充电电池,成本高,除非有现成的。我这个是最省的了,看来我这个用一年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