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pxm2000磁带随身听维修求助 这个弹簧的作用

楼主(2022-03-24):
小黄鱼60收了两个随声听,松下好的,爱华说是坏的,缺耳机口,当时没发现缺其他配件,通电电机转一下感觉问题可能不大,结果皮带买了,排线买了,往回装时候看图纸发现好像缺一个弹簧,问下大家这个弹簧作用是啥?维修图纸中40号零件。

金属转盘下方位置

图纸40号零件

楼主:
又研究了半天,应该是这里的弹簧,猜测原理是正反转后让这个轮子复位,以便于和小齿轮结合,但是目前这个弹簧没有了,估计不好配了,坛友谁有配件机?

网友A:
玩这个来修的得一堆配件机啊

网友B:
弹簧圆珠笔里的弹簧搞一段试试

网友C:
我去,那么老的磁带机还有排线卖,看来我有一个大写爱华202找出来打理一下,成色还是很不错的,卡带可能皮带坏了,最担心就是自己的有能力拆,没能力安装回去

网友D:
机器太老了,做工又不好根本不值得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来修的得一堆配件机啊

那确实,好在这个基本不缺件,就是耳机口没了,缺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圆珠笔里的弹簧搞一段试试

有道理,我想再不就是锁芯啥的找个小弹簧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那么老的磁带机还有排线卖,看来我有一个大写爱华202找出来打理一下,成色还是很不错的,卡带可能皮 ...

是的,而且是同城的卖家,比网上便宜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太老了,做工又不好根本不值得出手了。

做工我觉得还可以吧

网友E:
这个弹簧一样的估计难找,在收个尸体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弹簧一样的估计难找,在收个尸体就可以

嗯,再蹲个便宜的尸体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又研究了半天,应该是这里的弹簧,猜测原理是正反转后让这个轮子复位,以便于和小齿轮结合,但是目前这个弹 ...

我有一大堆拆烂的随身听,估计可以找到类似的弹簧,给个尺寸看看(长度,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大堆拆烂的随身听,估计可以找到类似的弹簧,给个尺寸看看(长度,大小) ...

多谢坛友,后续买了个30包邮的配件机拆到了需要的弹簧

网友G:
松下的是不敢碰了,机芯太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松下的是不敢碰了,机芯太差劲

确实,咋弄都有颤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咋弄都有颤音

s机一根皮带可以,sⅩ就头大

网友(2022-05-13):
引用 网友F:
s机一根皮带可以,sⅩ就头大

sx待机长,音效一般,机芯脆弱,不好玩呀,属于快消品,不适合玩耍

网友:
零件不好配了

网友(2022-07-04):
我的无法切换到播放位置RXM2000,对比了很久的图片,我的机芯这个位置没有对齐,不知道什么原因